[家电] 修一个因我的疏忽而烧毁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2-23):
邻居前几天拿来一个断线的电动车充电器要我帮忙接上,输出端是“品”字插头的,我就想当然的认为棕色线是正极,蓝色线是负极,就这样给接上了,结果人家今天拿来说刚插上电瓶,都还没插220V,就“爆炸”了!,拆开首先看见0.1欧的电流采样电阻爆了。

翻过来就看见一根“铜棍”焊在保险丝的位置上了,,看焊点就知道这不是我干的,应该是用户自己焊的。

经检查,共损坏2个元件,一个是0.1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

另一个是接在输出负极的“防反接二极管”1N5404,实践证明也没有防住反接。

2个坏件合影留念

找出来2个替代品,一起合影留念

电阻太小,万用表测不准,用这个晶体管测试仪来测,0.1欧没错

装上,搞定!

修好后想了想,故障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电流通过,把2W0.1欧的电阻都给烧毁了,还特地跑去用万有表量了量邻居电动车电瓶上的品字插口,,再结合邻居说的,刚插上电瓶,都还没接220就爆炸了,那么应该是我把人家的正负极接反了,如果光是接反的话,按电路来分析,本来应该是烧掉保险的。

没想到邻居自己回去在保险处焊了一根粗铜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结果呢保险没发挥作用,把0.1欧电阻和“防反接”二极管烧了,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没烧,挺住了,质量真好。

网友A:
本人也这样想当然过。

二极管是隔离,不能防反接。

网友B: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不同型号的电瓶车充电器极性并不相同。必须正确区分。

网友C:
“防反接二极管”1N5404不是防反接用的,是防倒灌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这样想当然过。

二极管是隔离,不能防反接。

二极管是隔离

请教二极管隔离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二极管”1N5404不是防反接用的,是防倒灌用的。

我的印象中这玩意是电流只能单方向通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印象中这玩意是电流只能单方向通过,不知道对不对...

二极管就是单向导通用的

网友F: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很多规矩都变了,没有跟上形势啊。

网友G:
看来不是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经验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这样想当然过。

二极管是隔离,不能防反接。

是啊,我想来想去,它也不能防反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不同型号的电瓶车充电器极性并不相同。必须正确区分。 ...

我自己也没电瓶车,不懂。

每款车都不一样的吗?还是只要是用这种“品”字形插头,它的定义就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二极管”1N5404不是防反接用的,是防倒灌用的。

谢谢指点,我想来想去,它也不能起防反接作用啊。,看来只有用MOS管那种才是防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很多规矩都变了,没有跟上形势啊。

这回学习了,印象深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想来想去,它也不能起防反接作用啊。,看来只有用MOS管那种才是防反接的。 ...

大多数都是用可控硅BT151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不是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经验主意

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说人类包括动物们,全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主意,一直在这里能找到吃的,就想当然地认为明天这里也能找到吃的,这无法避免。

网友C:
大多数品字型插头的充电器内部是蓝线是接正极,棕线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都是用可控硅BT151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品字型插头的充电器内部是蓝线是接正极,棕线接负极。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隔离

请教二极管隔离啥?

充电器恒流转浮充的时候,电瓶电压会高于充电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没电瓶车,不懂。

每款车都不一样的吗?还是只要是用这种“品”字形插头,它的定义就是一 ...

跟是否品字型无关,跟电瓶车的品牌有关。大多数品牌车的接口处都标示了+、-,用万用表通断档量一下哪根线接+,再接充电器就行了。如果充电器品字型输出端子处未标,则可以去电瓶车的充电口测量一下,哪边是+、哪边是-。这是死办法,不用去记什么品牌的接口的+、一情况。也许某品牌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其中某型号的接口又改变了呢。因为,反正用他们厂原装的充电器不会有问题。坏了到他们的专业售后维修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