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士奇V800120G固态不认盘,主控2246xt

楼主(2021-02-23):
威士奇V800120G固态不认盘,主控2246xt,找了好多工具不能识别颗粒,查看颗粒ID应该是三星颗粒,但是找不到能识别颗粒的固件版本,求助大咖

网友A:
撸主欺负我不懂么,颗粒上那么大的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主欺负我不懂么,颗粒上那么大的LOGO...

316的Intel直接判定为刮刮乐就行了,我阅历有限,还没见过原厂316的Intel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6的Intel直接判定为刮刮乐就行了,我阅历有限,还没见过原厂316的Intel颗粒 ...

好吧,我撸过...

网友:
这个ID的颗粒我也有个一样的盘/能把你这个卖我配个对么三星128G的MLC颗粒/这个是PHG的双倍容量 可以加企鹅群273915233找我

网友:
好多寨厂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把三星的打标成英特尔的,我碰到过好几个了手上现在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