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海尔T6-3I32370G40500RDGH 笔记本升级个内存。

楼主(2021-02-2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款机子,原来的内存是ddr 1333 的, 可以买 ddr 1600 的换上吗 ?

处理器
Intel Core i3-2370M(2.4GHz)点击型号查看完整天梯图
纠错
核心/线程
核心架构
处理器系列
处理器主频
2.4GHz
三级缓存
运行内存

内存容量

内存类型
存储设备

硬盘类型

硬盘容量
500GB HDD

光驱类型

光驱描述
显示屏

屏幕尺寸

分辨率

显示屏描述
显示卡

显卡类型

显卡芯片
NVIDIA GeForce GT 610M点击型号查看完整天梯图

显存容量

显存位宽

显存类型

显卡性能
电源电池

电池类型

续航时间
具体时间视使用情况定
媒体设备

摄像头

扬声器
通讯

无线网卡

网卡
输入输出

输入设备
触摸板,孤岛式巧克力键盘

USB

其它接口
规格定位

规格
343×240×25.1-31.8mm

厚度
25.1-31.8mm

重量
约2.2kg

外壳材质

外壳颜色
其它

特色功能
USB3.0关机充电功能

附带软件
3D体感2.0、云盘、麦库记事

网友:
可以,但1333够了,甚至1066也可以的

网友:
都是DDR3就行,只是会降频到1333运行而已,如果有1333卖最好用1333:lol:

网友:
现在看,性能没有区别,价格没有区别,随意买吧

网友:
买 ddr 1600也是可以,会自动降频。看价格咯

网友(2023-07-29):
单双面要注意

网友:
买 ddr 1600也是可以,会自动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