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tpk 300a焊台的问题

楼主(2021-02-23):
一个不知道好坏的高频焊台,变压器输出电压43v和15v,没有接手柄用示波器测了下波形电压幅值太高了不知道正不正常,谐振电感磁环断了,用胶布粘上的,不知道是变压器电压偏高的问题还是磁环的问题?

网友:
高频磁环断了肯定是不行了,得换高频磁环。普通磁环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