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不开机的海信50寸电视,顺便请教坛友这样的板子能用吗

楼主(2021-02-23):
过程是这样的,14年入手的海信LED50EC280JD,去年开始老卡在进度条不开机,需要多次开关机才能启动。由于看得少一直没弄,过年看了两天突然不启动了,开机指示灯蓝色,屏幕一点都不亮。开机测了一下,发现电源板输出异常。12V只有9.6V;16V只有1.8V;背光无电压,推测是电源板也出问题了。年后淘宝订了一块电源板,今天到货发现很多生锈的地方,发上来请教各位坛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用。
后面附上电视解剖图(在5楼)。
淘宝到货的电路板部分
正面

背面

有一小块起皮

疑似水渍

生锈部分

网友A:
找店家退啊,这板子成色也太差了,而且生锈那么多哪天不小心短路断路了都麻烦

网友B:
装上试试看。能用就ok。不放心的话,刮看生锈的有没有断

网友:
这成色当然退换...

楼主:
拆机部分老机器没什么好看的,直接上背面图

螺丝细节,所有螺丝一样长,好评。

拆开后的样子,话说后盖很薄。里面就三块电路板+3块小板子

开关部分,双脚上镜

按键部分,大部分案件都不灵敏了。看样子按键板上有单片机。

左边是按键板,下面是遥控接收部分

右侧的喇叭

左侧喇叭+WIFI模块

主板,卡进度条应该就出在这块板子上,据说可以通过刷机解决

主板与屏之间的转接板

拿掉转接板屏蔽罩

电源板到背光的线,只有一条,200V直流驱动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到主板的排线,提供12V和16V电压,有两个信号线不知道是干嘛的。左侧的线是背光输出。

分享完毕,初步判断是主板固件有问题,在多次开关后把电源板烧了。还在逐步排查中,有思路欢迎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店家退啊,这板子成色也太差了,而且生锈那么多哪天不小心短路断路了都麻烦 ...

我也是害怕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试试看。能用就ok。不放心的话,刮看生锈的有没有断

主板接口有易碎贴,上机就会坏

楼主:
多谢回复,在沟通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接口有易碎贴,上机就会坏

还是退了,从新买个成色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退了,从新买个成色好点的

在和卖家沟通中,要损失运费了。

网友:
新买板子背面看着好像飞线的?

网友A:
这板子一看就是垃圾堆里拆出来的,这卖家太不地道,发出来警示一下

网友C:
电压不稳换电容啊··买什么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看就是垃圾堆里拆出来的,这卖家太不地道,发出来警示一下

拆机倒不怕,生锈就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稳换电容啊··买什么板子啊!

电容没有明显鼓包,应该是有器件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明显鼓包,应该是有器件坏了。

不一定要鼓包,量一下容值

网友:
大电视,只要不拆屏就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明显鼓包,应该是有器件坏了。

大概率是电容坏了,元器件坏了都不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
两块板,,,先对比一下维修啊,,,可以单电源板通电测试的啊,,不需要上机

网友:
X宝的板子,倒是不贵,不过多数都像是从垃圾站拆出来的,有进水,生锈痕迹.能用就行了,装里面也看不见.眼不见为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