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支付宝盒 paybox L2拆机改装接线蓝牙音频耳机输入方法

楼主(2021-02-23):
支付宝盒 paybox L2拆机改装接线蓝牙音频耳机输入方法,改好音质还行

楼主:
支付宝盒paybox L2拆机改装接线蓝牙音频耳机输入方法,改好音质还行@,有改成功的老铁请点个赞谢谢!电源正极接飞线到CS8122芯片1脚, 3脚接音频正, 4脚接音频负极,大功告成。

网友:
这输入是用耳机线接入还是蓝牙接入?

网友A:
改装图啥。。。本来不需要手机,现在需要了

网友(2021-05-12):
能改蓝牙吗

网友(2021-07-20):
可不可以加功放模块?

网友(2021-09-19):
老哥,我手上也有这个音箱,我以前把18650拆了用了。现在插普通3针聚合物锂电池可以吗?
请问你这个飞线接法,是直接使用板载的蓝牙实现音频播放吗?

网友:
这个开机播报内置的语音吗?我有一个网联客音箱,WIFI版的,开机不停的说没联网?想改成插线的?求助

网友:
老哥求助,网联客WIFI版,想按你的改,我这个开机后会一直提示没联网,改完后能不提示吗?为什么1脚要给电?

网友:
电路板在这了,求指导

网友B(2021-12-04):
里面没有手机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装图啥。。。本来不需要手机,现在需要了

这个东西的流量资费是有期限的,到期充值非常贵,不值得充,直接改成普通音箱再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有手机卡吗?

用的是eSIM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关机后还有模块在耗电 充满后即使关机不用 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关机后还有模块在耗电 充满后即使关机不用 几天就没电了 ...

改外置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的流量资费是有期限的,到期充值非常贵,不值得充,直接改成普通音箱再利用了 ...

我没记错的话,一年三块钱,我有一个圆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外置供电啊

现在基本吃灰了 有手机报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一年三块钱,我有一个圆形的

那可能你记错了,我也有个圆形的,拿积分加一小部分钱换的,第一年流量免费,第二年开始,每年四块钱

网友(2023-04-28):
都没有人完了

网友(2023-10-26):
3脚和4脚是接蓝牙主板喇叭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