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新年期间帮忙修修家里厨房的刀柄。

楼主(2021-02-23):
厨房刀柄坏了,家里各位大官(主要是老婆等等)叫修一下。(说的好像我什么都能修似的)
这些生产刀的厂家也是,尽是用一些不好的材料做刀柄。

烂成这样还能修吗?一开工就回不了头了啊。。 咋搞?
可不能被她们看我着我失败啊,想破头皮也得修好它。。。

去老爸种花的地方找到一根棍子。。。

锯个缝。。

裁切一下,抓着比此前好多了,就是丑一些。

又来另外一把刀。准备开工。。。

又是这样的烂烂材料。。。

期间家里人说新弄的圆形刀柄太丑了。

只好硬着头皮出去捡材料……好在新年周围人不多。。。
捡来一片实木。。。看起来好像是红酒盒子的一片木材。欣喜如同捡到一个亿?哈哈,开工咯……

艰难的开槽,心爱的曲线锯简直不要太好用。

1个小时后:

把边角倒角又花了1个小时,毕竟安全才是重要的,新年可别弄伤手哦。一直小心翼翼。

完工,收拾走廊。
一直听别人说神马阳台党……突然发现,原来我就是的啊。

捡来的还那么节省,我疯了吗?

利用热风枪上点蜂蜡,毕竟这个不是硬木,算是软木吧,要防水才行。
又花了1个小时。。。

好了两把刀都好了。记得用不锈钢螺丝哦。

十多天以后被丈母娘发现我有这个功能(会修刀柄),糟了。。
结果又惹来两把活儿。。。。呜呜,祝大家折腾快乐……
暂时别再来了,累啊,哈哈。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这是高级木匠

网友:
大神级别,太有才了,学习@

网友:
木头不行啊。淘宝买电胶木做刀把用一辈子。

网友:
制造质量太好的话厂家会倒闭的。

网友A:
中国人做事还是粗糙, 你这木手柄还是修的很粗糙,不会再打磨的精细点,最好要上点漆!另外这个螺丝是不锈钢的吗?有几颗没有沉孔到位,其实还是用铆钉固定好!

网友:
能者多劳,就是这样

网友:
兄台好手艺,以后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刀柄都归你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做事还是粗糙, 你这木手柄还是修的很粗糙,不会再打磨的精细点,最好要上点漆!另外这个螺丝是不锈 ...

是的是的,大师说的对。不敢太优秀以免会招惹别人来“制裁”的
不够时间啊,工具不够啊。。
能用用就行了,软木不想投入太多啊。
没有沉到位是因为不想打穿打裂,红酒箱的那种木片你用过吧?

网友:
总感觉螺丝时间稍长就要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大师说的对。不敢太优秀以免会招惹别人来“制裁”的
不够时间啊,工具不够啊。。
能用 ...

红酒的软木,硬度不说,还不防水,用在厨房这种潮湿的环境,很快霉变?!怕打裂先小钻头开孔,那你干脆打穿好了,直接上不锈钢螺栓固定或铆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酒的软木,硬度不说,还不防水,用在厨房这种潮湿的环境,很快霉变?!怕打裂先小钻头开孔,那你干脆打 ...

你说的全对啊,哈哈。我都是将就用用的。反正有蜂蜡护体(热风枪加温渗入),而且刀子都是挂着,没什么水汽。只要不拿去煮应该没什么事。
谁知道那把刀还能用多久啊,她们都是胡乱磨刀的,哈哈。
这种款式的铆钉难买哦。
反正我是折腾的心理,追求0成本,毕竟买个新刀也不贵啊。总共才那么薄,还怎么上螺母啊,不可能的。
你看我第一版用棍子搞的,就知道是将就行的,只不过摊子摆大了,受不了她们啰嗦,太丑。才摆大了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全对啊,哈哈。我都是将就用用的。反正有蜂蜡护体(热风枪加温渗入),而且刀子都是挂着,没什么水 ...

39元  全钢一体 菜刀, 解决问题!!!!
磨刀有个小经验,比乱磨,不会磨的,可快还不伤刀,在锯条的背部棱边斜着刮刮,就快了!

网友:
剥段电线缠行不行?把刀夹在台虎钳上,2。5方铜芯直接缠,线尾焊好它也不错呀!全铜刀柄。

网友B:
我们家是用木地板做的,可以管好久,就是螺丝会慢慢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是用木地板做的,可以管好久,就是螺丝会慢慢锈掉。

想看看作品
发个帖子或者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看看作品
发个帖子或者图片?

在老家,出来上班了,暂时看不了。。。

网友:
这一辈子不用换刀了!楼主有曲线锯真是方便,家装少不了木工活,自己备有工具太好了。

网友:
我家铲子手柄坏了,这个方法好,找时间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