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破解移动电源改装

楼主(2021-02-23):
新版小电移动电源改装充电宝拆机破解

楼主:
先拆掉Q5,再短接Q5这3个脚,再把17脚芯片拆掉就行,再把两个常亮点LED灯拆掉可能省电。

楼主:
全五星好评

网友:
现在这类共享充电宝太多废弃的了,还是有改装的意义的。

网友:
这个充电宝我捡了一个,直接可以充电放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571&extra=

网友:
拆电芯 买个移动电源套件装上也不错

网友A(2021-04-21):
我是短接R25,然后把控制芯片和两颗led灯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短接R25,然后把控制芯片和两颗led灯拆了

很高兴看到你发帖子,请问那个充电宝R25在哪里呀?我看到R22 23 24,就是没看到25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5%85%85%E7%94%B5%E5%AE%9D%E7%94%B5%E6%BA%90%E6%9D%BF.png

网友(2021-05-29):
引用 楼主:
先拆掉Q5,再短接Q5这3个脚,再把17脚芯片拆掉就行,再把两个常亮点LED灯拆掉可能省电。 ...

Q5的6个角接在一起吗?

网友:
Q5的6个角全部接在一起吗?还是3个3个的接在一起

网友:
完全看不懂…惨了。图1图2是要拆掉吗? 然后图3图是是原图…1.2是拆了之后的图是吗

网友:
已经成功了。但是过了一天后又充不了了…无语。

网友(2021-07-23):
引用 楼主:
先拆掉Q5,再短接Q5这3个脚,再把17脚芯片拆掉就行,再把两个常亮点LED灯拆掉可能省电。 ...

Q5哪3个脚呢

网友(2021-09-17):
这个是我分析图。  大部分市面上的充电宝都设重设计。只是控制主芯片的封装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拆掉Q5,再短接Q5这3个脚,再把17脚芯片拆掉就行,再把两个常亮点LED灯拆掉可能省电。 ...

(B-和那个不知道什么的焊点)飞线连上就好了。 图上圈出来了

网友:
我是什么都没动。图上圈的两个点飞线连上就行了。  最后去除下两个红色报警灯就行了

网友B(2021-10-30):
小电小电pb5-5000s共享充电宝构造不一样

网友C:
这里给个思路,不管pcb 怎么变换,软件控制芯片都要输出一个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来切换MOS管状态,然后给IP5189信号 。IP5189 根据外挂56K电阻 来输出2.1A.既然我们找不到Q5mos管, 那么就在控制芯片上找答案。可以根据上面14楼的引脚测定,就可以推断出那个脚是启动MOS 管状态的。位了节电,引脚不可能长通,那么引脚默认状态应该是一个低电压,出仓后会默认一个高电平导通MOS 驱动IP5189 工作。 不过14楼的图有问题,有一个脚分析错误。我已经早到那个脚,飞线就可以完美破解。需要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小电pb5-5000s共享充电宝构造不一样

楼主你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给个思路,不管pcb 怎么变换,软件控制芯片都要输出一个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来切换MOS管状态,然后给IP518 ...

请问一下是哪个脚分析错了呢?或者说给哪个脚高电平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