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GO2加装批头卡簧圈

楼主(2021-02-23):
    看网友有把“博士GO2改装自锁刀头”原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988
GO2装双十字批头确实太松,容易掉头,正好找到一个很久之前买工具赠送的小萝卜头螺丝刀,决定也改装一下。

    为了防止失误,先盒小萝卜头做试验。
放上卡簧选好一个打孔位置

用中心冲打个小孔定位

拆下的钢珠直径刚好3mm

先用2.5的钻头打孔

直接打通,孔的位置有一点歪

再用3.5的钻头,插上批头扩孔,防止直接打穿

打好后不好看,孔内的边缘只有薄薄一层,应该是钻头角度的问题

这是原来的孔,底部是个锥面,夹角大概90度,也不是很规整

用电磨改一下钻头角度,左面是新钻头大概是120度的,右面的钻头磨成了90度,全靠手感磨的

再把顶面去掉一下,要不插着批头扩孔钻头下的不够

第2个2.5的孔打歪了很多

第三个还算可以

再用改好的3.5钻头扩孔,这回好多了,

放上钢珠,感觉可以了

go2的头还有点晃,为了防止打歪,参考网友帖子的方法,套上卡簧圈,台钳固定,慢慢的往里磨进去

这回打的孔位置很好

再插上批头扩孔

钻头的打到批头后,孔还不够深,再慢慢的磨深一点

完美

插上批头后孔的位置,钢珠能卡入槽里点

孔外侧直径3.59mm

孔内侧直径2.47mm

安装好的效果

插入十字批头,能把钻拎起来不掉,比原来结实多了

完工 合影

咦,台钳怎么没参加合影

网友:
狗兎的确是容易掉批,尤其是干粗活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被连根拔起,尤其是偶尔用一下双尖批头更蛋疼。
起初我也有此想法,但是我买这货为的是干细活(已降低扭到仅剩三簧),大部分使用的都是PH0和1,偶尔还用00的,这事很少遇到,然后就自我解毒了。
另:这货里面的齿轮箱润滑脂很少,目测要不了多久就会开始干磨,如果想用的住,还是建议能开机加注润滑脂。

网友:
高手啊!技工专业!

网友:
博世这类夹头,短的多 ,百得和松下的就深一些,还有钢丝夹着。设计成自锁的才好

网友:
反复比划后,默默放弃了。
直接将自锁头锯短后,用胶水粘上去。

后期看看“工具狂魔”或“电动工具师”两位大咖设计的主轴是否好用,直接换掉算了。

网友:
我也是开了个孔,然后攻丝,然后放了个顶丝进去,然后把一个快拆接头锯短了放进去,不会掉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