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假的华为超级快充充电头,顺便求解快充识别原理。

楼主(2021-02-24):
路边10块买了个假的快充头,买来就是为了拆的。拆之前的外观就不用发图了。和真货基本一样。撬开上盖后就是这样:

好大一坨配重啊。
取出电路板:

毛骨悚然!!!!!!!!!!!!!!!!!!!!!!!!!!!!!配重居然是带电的。和上张图一起看。。。离USB口那么近。。要是搭铁了那简直要命啊!!!!!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似乎没看到什么快充的识别芯片。。但是插在手机上确实显示为超级快充(我这个是mate20,看不出来有没有40W)。没找到识别芯片可能是我不识货吧。
求教华为超级快充的识别原理,是图中哪个芯片实现的?还是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实话实讲10元你也赚卖家也有得赚

网友:
除开那块配重的铁,比一般的山寨货还是要好点,当5V2A的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买充电器磁铁大法好

网友:
除去铁块,这种设计方案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

用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实现所谓GaN充电器的功能

网友:
已经算是山寨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已经画出了诱导芯片。

网友:
M20的可还是多电压快充,其中一个至少5A

网友C:
一个小小充电头都要假冒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画出了诱导芯片。

那个芯片就是啊。。。好吧。。。不过好像那个芯片查不到资料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小充电头都要假冒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这都能上升国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小充电头都要假冒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这样说的话SKF和NSK,甚至连洛阳HRB哈尔滨轴承都有膏访,不过大多数可以用测试仪看出精度问题区分真假。比较奇怪的是有些运动鞋,正品和膏访都很耐穿,原来是同一个厂子生产,只不过正品做工好点,多了代理费导致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小充电头都要假冒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没救了,移民吧。。。发个充电头都要扯上国家的论坛,这样的论坛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诱导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高仿的,估计输出到不了20W。

网友:
看了坛上折的真品,正品那个USB头是不会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小充电头都要假冒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这一代没救了,下一代靠你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