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安鑫处买的元件包20201007

楼主(2021-02-24):
20201007 周三 晴天
    早7点起,炒菜做饭,昨天下午,终于老爷子把老太太再次气跑了,

    昨晚蒸包子,2晚上没发起来的面,昨天虽也不算太开,好歹算发面,

   于是,蒸包子,结果,下面一层堵了,上面没过气,

   三层包子和馒头都没蒸好,比较硬,馒头跟石头差不多,倒是瓷实,

    今天早上6点老爷子起来烧水热馒头,结果干了一个多钟头,

    7点11叫醒我,6个包子都熥黄了,绿馅都熥黄了,跟牛肚子里的东西差不多了,味同牛粪。

    起来炒菜,正准备装碗的时候,7点半打电话来,陌生号,问我什么时候来,想修个电水壶,

    我说最少得8点半了,他问能不能快点,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何况不光是吃饭,还有别的事呢,保守的说,加上路上的时间,差不多也得一个钟头啊,

    他说等我,于是,我赶紧去忙出口问题,完事,吃饭就7点55了,

    吃完8点10分,真不想吃这二顿的包子,本身就不强,又熥的黄,坚持连吃带吐糟蹋了俩包子,

    喝饭,刷碗,穿衣上班,刚到劳改队,电话来了,又是他,

    于是,接电话,跟他说,我到了劳改队了,他表示快点吧。

    来门市,见路中间横着个摩托,门口台阶坐着个男人,

    穿着巧克力色偏白的很朴素的可以说是磨得发白的一件夹克衫,胖乎乎的,

    那模样,很淳朴,长方脸,胖嘟嘟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灰白色胡子茬,

    弯月眉,单豆的毛豆眼,蒜瓣鼻子,四方口阔,元宝耳朵,

    正面看,跟我那二十多年前的在家租磁带,光盘,书籍,跟老丈人学修笔尖,

    现在专门骑三轮在街上修钢笔的老朋友羡总,简直是一个模子抠出来的,

    但是看这身穿着,应该是在工地打工的工人,但是这面相,确实给人安全感。

   (虽然当年羡总不怎么样,学生找他代修磁带随身听,复读机,他修不了,找我,

    我半价给他修,不换件就5¥,换件没法,电机8,喇叭7,电位器6,芯片10,

    基本上我给学生们当面修,换这类都是15-20的,

    他TM够黑,回去一律20-25,这中间抽头够狠,有时候还故意压我这边的价,

    或者没句实话,再后来干脆他从我这里知道哪买件,他去买了件,

    我换什么他补给我什么,我只能收手工半价,他省多了。

    我还是听学生们跟我反映才知道的。

    唉,也没法,生活所迫嘛,一家子人呢。

    现在农校都拆没了,没学生了,他前几年在街上骑三轮修笔尖,换表电,换带簧,也就干这个了)

    不说了,都是生活的失败者,看看人家这位的壶吧,

    飞力达的,大三环,不过电,说是今早不过电了,

    所以着急出来修的,好不容易找到我这里来了

    (看来我这里还有希望,都是去不了街里,到我这里就成了死胡同了,

    我只要有牌子在,还是有活的,估计也是干的年数多了,老百姓们认可了,记住了,

    有句歌词‘走的是人间的道,扛的是顶风的旗,铁齿铜牙两片嘴,百姓心中有了你’。

    盼着成林赶紧给做好牌子按上,新牌子应该会多吸引些粉来。)

    开门,不摆东西,先给他修,显得对他这事很在意,

    经过检查,果然,又是耦合器的事,换吧,他问价,

    我说,换三大件,开关,耦合器,都是15,不换件和换下底座心,都是十块钱的basic修理费,

    他点头,反正就算不想修,也不好意思,一大早催催催,好容易把人家催来了,你说不修就不修了?

    何况,怎么也比买一个新的便宜,于是,我开始换,很顺利,收工,

    测一下,亮了,加水,试一下开,能跳,正常,交付,收款,找钱,打发走,

    他说还有一个呢,今天没法了,俩都坏了,不能做水了,赶紧出来修,回头拿另一个来修。

    2020年10月7日08:37:09

    一上午无其他人来,10点半前后,快递来了,是我买的安鑫的东西,

    确实很充足,共44样,实际发的差不多54样东西,

    赠送了一些我可能之前选的,但是没要的东西,

    按拍照的顺序是:

     diy摄像灯,放大灯的白色灯环2¥1个(实际到1好1坏2个已修复);

1¥10个的6x6X13的铜脚长柄按钮(1¥的实际发22个);

     1¥10个的6x6x7的铜微动开关1份(实际发17个);
     1¥5个的12x12x9h的按钮2份(实际发插脚的12,贴片脚的13个);

     双刀3档波动开关1¥5个(实际7个);
     1¥20个的轻触1份(实际39个);

     1¥10个的6x6X5的90°弯角侧装按钮2份(实际34个);

     1¥20个编带贴片轻触开关1份(实际发33个);

     1¥20个的铁脚各色LED草帽1份(实际发102个坏11个);

     1.5¥一个的XPE手电LED灯珠1份(实际2个);

     1¥2个的大功率红外灯珠1份(实际4个);

     带散热片强光手电LED灯板无驱动1.2¥一个2份(实际3个);

     双路LED驱动恒流源S5133非隔离板子4¥1个(实际3个);

     1¥10个的450V18uf电容1份(实际12个);

     扩大眼镜1副,

照片太多,必须分开发了,别着急跟帖

楼主:
    按购买的反顺序是:迷你音频放大板(圆),含锂电管理1¥一个(实际2个),

    台湾圆保险3.15A慢断1¥3个(足数),

    充电宝移动电源用LED铝散1W带透镜,1¥1个(实际2),

    扩大眼镜1副,

    1¥10个的6x6X13的铜脚长柄按钮(1¥的实际发22个);

    双刀3档波动开关1¥5个(实际7个);

    1¥10个的6x6X5的90°弯角侧装按钮2份(实际34个);

    1¥2个的WS2811 RGB安卓点灯全彩灯1份(实际给9个);

    1¥20个的3x6x4.3的扁按钮,车库门遥控用1份(实际发58个);

    1¥20个编带贴片轻触开关1份(实际发33个);

    1¥20个的轻触1份(实际39个);

    1.5¥一个的XPE手电LED灯珠1份(实际2个);

    1¥5个的12x12x9h的按钮2份(实际发插脚的12,贴片脚的13个);

    1¥10个的6x6x7的铜微动开关1份(实际发17个);

    1¥2条的安卓插头线20CM DIY焊接线1份(实际3条);

    带散热片强光手电LED灯板无驱动1.2¥一个2份(实际3个);

    1¥20个的铁脚各色LED草帽1份(实际发102个坏11个);

    diy摄像灯,放大灯的白色灯环2¥1个(实际到1好1坏2个已修复);

    1¥3个的全铜白色小船开关250V1A 1份(4个);

    坏苹果充电器5V2A10W 1份;

    1¥2个的品字铜220插座1份;

    拆贴芯片2A同步整流8.4V充电芯片TD1482,CN3702平衡充板子3¥一个1份(实际2个);

    1¥10个的450V18uf电容1份(实际12个);

    1¥10个的SN5M贴片5A编带整流管1份(实际17个);

    双路LED驱动恒流源S5133非隔离板子4¥1个(实际3个);

    1¥3个的灯丝灯电源70-150V15MA3W驱动板1份(实际4个)

    1¥4个的多功能按钮编带开关1份;

    返修坏的5V2.1a充电器电源板(其实就是苹果的充电器芯,板子比坏充电器还贵嘿嘿嘿,这个1.2¥一个,就买一个拆件用,不过,实际给的是4个);

    1¥2个的红头250V3A铜船型开关2份(实际5个);

    1¥10个的1W3.3v白光5736贴片LED1份(实际34个);

    1¥2个ACC1059-08030瓷板贴片LED好像说是210V的1份(实际给的大小编带两个版本共3+3个);

    2.5¥10个5W0.82欧的水泥电阻1份;

    1¥2个的大功率红外灯珠1份(实际4个);

    1¥3个的10mOHM的5W瓷电阻1份;

    1¥20个的P2835SL3灯珠9V0.1A0.9w暖白1份(实际124个);

    1¥2个的超薄遥控器1份(实际发4个加一个板子);

    1¥4个5脚收音机503电位器1份(6个);

    3X1Wled驱动1¥1个1份(实际2个);

    坏蓝牙板子1¥1个,1份(实际发3种5块);

    1¥10个的7.5mOHM的水泥电阻1份(11个);

    1¥3个MT7201C SOT89-5 LED恒流驱动芯片1份(实际6个);

    1¥2个FAN301H电源管理芯片1份(实际5个);

    1¥2个安卓充电座小板无数据线只能充电2份(实际10个);

    坏拆机车用摄像头倒车头3¥1个1份实际发2个;这是有章可循的。后边还有没入账的

    AS1117贴片11个;

    4X4贴片锅仔片超薄按钮一编带18个;

    卧装贴片抽屉锁外形按钮开关11个;

    063AC SOT8的芯片9个;

    110V5-6w恒流源2个;

    圆板恒流源,只有5毛硬币大小1个;

    220V整流板3个;

    SC60MHZ大贴片晶振16个;

    E19.660mhz贴片大晶振6个;

    编带装安卓口16个;

    手环芯一个(没表带而已)12变5的车载充电头带长线和USB插头1个;

    18灯珠的铝板灯条(两头断无法通电测试)1根。

    HP901墨盒一个。
    行了,就这些,下午来了重新对账,手写单子一份,挨个核对,

    要不说,人家安鑫厚道呢,每次买东西都有赠品,

    这次等于是把多花的运费都给从配件的数量上给补回来了

    (后来在微信里给我退了运费,所以,大家别乱想别乱说才好),还有赠品,值了。

    弄完已经18点了,研究倒车摄像头,结果,折腾半天,不出图,

    最后,拆开一个看,才发现,里边是7根线,

    黄线是外边的红线(12V灯珠)而4断的2.5插头实际上是USB插头,

    对应里边的红黑绿白四根线,一看这四根线,我很习惯的联想到是不是USB的摄像头?

    因为普通头没必要这么多线,一个正一个地,一个信号就行了于是,

    找了根单头的USB线,白绿黑红对应焊上,试机,接电脑,果然认了,安装成功,能用了,

    可惜,就是之前送电送过8-12V电,胡乱碰过各个脚,完了,估计是瞎了,

    反正摄像头打不开,回头做个2.5的插座另一个不拆了,直接转一下试试看,

    能用最好。不能用也没法修了。天黑归,2020年10月7日19:43:21

唉,白忙活半天,一条条的按图片顺序往网页发,结果不小心碰了一下键盘不知道哪,老半天又白忙活了,而且好像现在没有恢复数据这一项了,恢复数据啥都没有。

,没心情了,胡乱贴吧,瞎看吧

楼主:
唉,没心情弄了,一个不小心就不知道碰哪了,网页就切换了,跳转了,然后,按箭头回来什么都没了,一张白纸,重做文章,想恢复数据没有办法,腻歪人
这是第一个祸害坏的摄像头,另一个可能就是坏的(当坏的买的嘛,

网友A:
一楼内容看完了,等更新

网友:
肯定不够,还来

网友B:
大哥的耐心永远论坛第一
安鑫家好久没新东西了,最近都没怎么看了

网友C:
那几个坏的蓝牙音箱板子可以研究研究,看看具体是哪个零件坏了。如果是主芯片坏了,可以将其拆下,然后只利用功放部分。
至于那个WS2811全彩LED模块,需要搭配单片机使用(同时,还需要往单片机里写程序,才能使其点亮,不然只能拿来拆RGB灯珠)

输入:AC100V-240V 50Hz/60Hz 0.38A
输出:DC5V 0.5A
功率因数:0.23(空载时)
转换效率:62%

网友D:
招牌都讲那么久,这都还没搞好,日期格式写错了吧,以为又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内容看完了,等更新

唉,本来挺好的,把图片和文字想对起来,50来项挨个调整,结果二楼出问题了,从没保存的TXT文件暂存里边剪切一条弄到要发的楼层里,不知道为什么,网页就跳转了,白瞎了,真是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的耐心永远论坛第一
安鑫家好久没新东西了,最近都没怎么看了

哈哈哈哈,谢谢,安鑫的快货都从群里被抢了,剩下的才弄到马云家,所以更新的不多,但是不影响我买配件,至于那些快货咱也用不上,也不想抢,那些长期的配件,每次买他点,再落点送的配件,就能多坚持一阵,现在手里的各种按键开关们从他那里基本上快买一个遍了,有的甚至买了好几遍,应付大多数设备,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坏的蓝牙音箱板子可以研究研究,看看具体是哪个零件坏了。如果是主芯片坏了,可以将其拆下,然后只利 ...

那几个蓝牙板子其实都没毛病,最多开关有点小毛病,(哦,是前一阵给人家修插卡收音机拆个开关用掉了,那板子都是好的没事,挨个跟我手机连接后效果很好)
我就是想不借助单片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驱动这单总线的芯片来控制灯珠变色
这后边是啥啊,什么充电头的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招牌都讲那么久,这都还没搞好,日期格式写错了吧,以为又穿越了,,

这是10月的日记,原来发的从10月3号之后就是11月4号了,这两天才发现问题,因为要将去年的日记封存打包了,才发现少了一个月的日记,赶紧抢救性补发

网友:
安鑫以前就是运费贵,一直没买过,现在好像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10月的日记,原来发的从10月3号之后就是11月4号了,这两天才发现问题,因为要将去年的日记封存打包了 ...

嘿嘿,这样呀,我就说奇了怪了,11月底会记那会就回复说中间断了一个月,哪个谁还说收入多了没发出来了,,哈哈

网友:
原来楼主用的还是winXP系统,而我北京附近很多至少win7系统64位,迅雷用Android平板电脑。楼主的日记好像是高效率录入ACR语音识别系统,速度比键盘输入都快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蓝牙板子其实都没毛病,最多开关有点小毛病,(哦,是前一阵给人家修插卡收音机拆个开关用掉了,那 ...

嗯嗯。
可以买个RGB灯带控制器,然后把那几个RGB LED灯板焊好 正(5伏)、负、数据 三根线,再把线接到控制器上。(要仔细看看商品介绍,如果介绍中包含“兼容WS2811、2812等”、“5-24伏宽电压输入”这两个字样,再进行购买。)

评论后面的那堆 输入、输出、功率因数、转换效率 等写的是充电头参数。(乱加上去的)

二进制码0001 0101(转换为16进制后:15)

网友:
那个倒车影像用的好像是CVBS的接口协议,不是UVC的协议。

网友:
便宜货吃死人

倒车摄像头我也有一个 ,接触不良 ,
乱送电压不行啊

网友:
这是淘宝上买的?还是手淘上买的?
也需要点小东西,大师给个店铺链接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