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8元到手的60W烙铁,未用先拆修

楼主(2021-02-24):
一直想弄一个功率比较大,体积小巧的烙铁,看着这款搞活动,60W到手价3.8元,用了两元红包,到手1.8元。为什么到手未用就拆,还维修呢,往下看吧,不修不行啊。

到货了

硬纸背夹着

打开

标称60W

做工还说得过去

头不知道什么材质,反正不是铜

插头还行

电线质量也不错

磁石不吸,最少证明不是铁的

冷态电阻1K,从阻值看50W都到不了

测功率 。刚插上时53W多

一直跳动

最终基本稳定在52W

顺便测一下我这个可调温的,也是50多W,看来也是标称60W的。这是朋友送的,一直不知道是多少W的

这个可调比标称60W这个还高1W

下边就知道为啥没用就修了

本来想卸下头子看看什么材质,结果这个螺丝可能是受热变形了,怎么都拧不动,稍一用力就断了。

剩了一个螺丝,头子晃动,想拧紧它,想来一个螺丝只要拧紧也能用,谁知一样是拧不动,这个是往里拧断的

转下帖

楼主:
两个螺丝都不行了,只能修了,那就大拆吧

还是头一次见这种设计,倒是挺方便

这线头接的像是机器做的

再看一下断丝

另一面

烙铁芯亮相

这下头子连装都装不进了,必须修啊

请出早前优惠购里边买的小夹具

再请出优惠购里买的虾版手钻

把断丝孔钻透

再请出丝锥,攻丝

原来也不知道是多少的,现在两个都攻成4MM的

螺丝完美配合

另一面攻丝时有点变形了,用手挫修平之后还原,经实验这次螺丝没有卡紧

下边测一下老式75W的功率,还是以前的人们实在呀,那时候人们不会偷工减料,估计也不敢偷工减料。

老式的量足,标称75W,实测82W还多。

活动宣传页。本想要个功率大些的拆件用,没想到跟我那个可调一样大小,没啥用,当配件吧。要拆件还是得用老式的,那紫铜头子真给力!

用红包后,付款3.8元

收货返2元,最终1.8元。倒是也没浪费什么,只是弄个这东西占地方。

全帖完,谢谢关注 !

网友:
买这类便宜货就是要折腾,用得还不舒服,还是用惯了T12.

网友:
去年花了几块钱买了根 感觉烫塑料 戳孔都用不上

网友:
老式木柄的我也有75的,隔壁买的,功率够,不过发热真的很慢

网友:
谢谢分享。。。。。2头羊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以前也用这种的,但是发热太慢,插上后去厕所小解,再去喝点水,才能热起来,用了几年后淘汰后,同城淘了套T12,

网友:
买山寨电烙铁一般不花钱,到特价版下单,还有得赚

网友:
这质量是够差的,还好不是核心部件

网友:
怎么弄到的

网友:
假设电表是准的,老货在额定电压下也不一定有75W,测试老货时的电压都到239V,超标8.6%了,这个时候讨论额定功率没有意义

网友:
有点类似GOOT

网友:
这东西看看就好,不买

网友:
头子好不好要用锉刀试试,,红铜的,,很软很粘锉刀

网友:
这种头子很耐用

网友:
现在是有牙膏,挤不出

网友:
也入手了一把,4块多,35w的,最大的病你没发现,烙铁头大短,装不满,用不了几天。我的没敢用,还得配个长点的头。

网友:
很久以前买了白光30w,75元,头部好像也不太好用,不过应该是很耐用的。用的不多,,现在用的是1-2元穿孔原装t12,买了很多估计能用到我死,

网友:
那个老式烙铁在239V时功率82W,换算成220V正好7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