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先科功放,装配缺陷,遇见不明液体,机壳麻手,还敢要吗

楼主(2021-02-24):
        今天说来也奇怪,在经常堆放废品的地方见到了收废品大妈。看她有个功放机,大妈人实在,直接说我卖出去10块钱,我就出了15块买回去了,还搭上了线,大妈很客气的没要钱。
          回到家以后,把机器拆开,机器虽然手上拿着沉,实际正经东西没多少,有一块配重占了整个机器的二分之一重量。
           先科这牌子,生活中经常出现,这山寨货还挺有名气的不是。其实我觉得,先科这名字就是好听,所以好多山寨货叫这名字,其实它们根本不是同一厂家。就跟电动车,好多山寨货叫迅驰雅马哈,xxx雅马哈,然而正经的雅马哈是小日本的雅马哈,主要做摩托车,也做电动车。
             先开个盖看看。

楼主:
未发完,待后续

楼主:
变压器部分,采用环形变压器。体积很小,跟我的手比比看好了。肯定十有八九,是铝线

楼主:
变压器参数,双19v给功放板供电,4.3v和23v给vfd显示屏还卡拉ok供电

楼主:
输入电源线,用硅橡胶做了加固处理

楼主:
前面板的电源开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高压部分离vhf显示屏板的排线插座非常近,热缩管未热缩,一旦经过来回按压,歪一点,搭到前面板的显示屏板上,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处理好,确保安全

楼主:
这是前面板的电路板。包含vhf显示屏+控制按键板,还有卡拉ok板,还有那个设计不合理,离前面板电路板很近嗯电源开关板

楼主:
卡拉ok板,采用4558运放放大声音,还有一个混响效果芯片

楼主:
4558运放芯片

楼主:
话筒混响效果芯片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板子走线在正面标出方便维修,反正单面板,真想抄也没啥难度,况且这种电路,早就烂大街

楼主:
功放部分,板子小小的,用的是to220封装的小小的功率管

楼主:
功放板特写。我就想知道,四个功率管,怎么又有中置又有环绕的?没有仔细分析走线,推测就是从主声道引出的环绕和中置,形同虚设。但实际环绕和中置,都不出声

楼主:
功放板下的不明液体。会不会有毒呢,那种隐性的毒,不会急性发作,但是会慢慢侵蚀健康呢。会不会是前任使用者被别人下的毒,到时候我就成了替死鬼啊啊啊,我是不是要完蛋了

楼主:
功放板的供电插头,上面有些头发,头发上有黏糊糊的东西,头发被腐蚀的融化了,我的手碰到了,都感觉有点痛了

楼主:
拆完机器就开始试机。很奇怪的是,当插上电,开关未打开的时候,摸机器外壳会有轻微麻麻的感觉,手摸在上面移动,还能听见手指发出的嗡嗡嗯交流声,奇怪了,要知道这时变压器还未工作呀,变压器不工作机壳不可能电磁感应变压器的磁场呀,这说明有漏电吗。

楼主:
机器的主声道是能出声的,不过存在类似收音机的沙沙声,环绕和中置没有信号输出。音色确实要比淘宝上的廉价功放板甜美,就是一种甜美动听的感觉,三频基本均衡,比那些2.1功放板均衡得多。从它作为一个放大器,以保真度来评判它的话,我认为它频响曲线较为均衡,输入的频率范围带宽q值优于廉价功放板,因而相比而言细节更丰富,客观的说。以前我一向 认为放大器仅仅是驱动扬声器的驱动器而已,再好也不过是驱动能力强而已,影响声音的是扬声器和箱体的声学特性。现在看来,放大器输入输出频带,频响曲线的均衡性,这些都很重要。至于为什么感觉甜美,除了频响均衡,可能也有心里因素,毕竟心里暗示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心情好了,听啥都顺耳,空气都甜丝丝的

楼主:
我认为,作为音响系统,频响均衡的才是最好的。如果频响曲线很陡,某一频段还原较差,再怎么拉eq去补偿,都只能出来很小一点声音,再大就失真了,。就像高音唱不上去,再怎么扯嗓子,都提升不了多少。频响均衡的设备,拉eq改变也比较明显。

网友:
正经的日本雅马哈也生产功放和音响,而且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