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角磨机电池测试没有电压,但是接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1-02-24):
请问我有个新角磨机电池测试没有电压,但是接设备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我想把它做个转接器输出13.8V或12V应该怎么搞????

网友A:
测量一下,设备上有没有对应的识别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B:
超过量程了,孩子。你把直流电压档打到200档才能测36V的电压。

网友:
很显然你的万用表图三档位用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量程了,孩子。你把直流电压档打到200档才能测36V的电压。

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量程了,孩子。你把直流电压档打到200档才能测36V的电压。

除了一些需要精确知道数值的地方,还是喜欢指针表

网友:
左右才是正负极,你也量错端口了

网友:
请转到200V档

网友:
先把万用表弄明白再来!

网友:
表都不会用的人,这得多萌新啊。先学学怎么用表吧,电池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量程了,孩子。你把直流电压档打到200档才能测36V的电压。

我打到了200;600都是一样显示

楼主:
200;600都试过,显示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设备上有没有对应的识别电阻之类的东西

可能,回头把角磨机拆了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600都试过,显示一样哦

看看表笔插在了什么孔位?然后用200v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设备上有没有对应的识别电阻之类的东西

哎呀,没仔细看图片,没动脑子原来只是超过量程

网友C:
很多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都是这样的,接负载信号后电压就正常了断开负载30秒左右就变低压了,比如良明18V灯款不使用7V左右接负载或者按压开关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转接器输出13.8V或12V,加降压版直接接在电池组正负极,就是电路板B+  B- 两个接口右上左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都是这样的,接负载信号后电压就正常了断开负载30秒左右就变低压了,比如良明18V灯 ...

不对,反正我手上的电池  不管接不接工具都可以输出正常电压
品牌的欠压保护都在主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反正我手上的电池  不管接不接工具都可以输出正常电压
品牌的欠压保护都在主机里 ...

我手上只有良明新款带灯款是降压存贮,良明旧款跟无灯款是标准电压,里奇百得田岛工匠电池也是标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