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废物一个!漫步者MA1 WIFI音箱拆解

楼主(2021-02-24):
2015年上市的漫步者MA1 wifi 音箱, 这几天拿出来试了下,阿里智能平台显示所有歌曲都已没有版权,无法播放了
目前啥都播放不了,废物一个

拆开看一下吧
更新:
1. 内置SD卡 放入mp3, 编辑列表文件后能正常播放。当插卡音箱是可以的,就是操作麻烦。还要在外壳上开个洞 .
2. 启用telnet的方法找到了,可以连接。但系统好像不是openwrt,不知道咋玩

撬开面罩,卸掉螺丝,掰开上盖

面罩卡扣如图所示

MT7688AN 无线模块

电路板背面, 发现有个SD卡插槽

4GB Kingston SD卡

SD 卡内容, 里面保存的是缓存音乐文件,在没有网络时能播放

楼主:
STM8L152     旁边的 S R G V 孔 是ttl 接口?

AIC 3254  , 应该是算声卡

电源、功放

目前只要连上网就不停说“当前网络有点慢”啥都放不了,阿里智能app里显示所有内容都没版权
不联网,就可以播放缓存歌曲

网友:
如果没有蓝牙,这音箱够坑的,平台一出问题,音箱就废了。
买个蓝牙模块,想办法改成蓝牙音箱吧,或者看下SD卡能不能自己下载歌曲进去播放,如果可以就换个大容量卡。

网友:
就是一个坑货

网友:
目前啥都播放不了,废物一个
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这种音箱都不能当普通的音箱来用吗?

网友:
看拆开后第一张图,就不想看了。。。

网友:
不是还有AUX音频输入吗?

网友:
漫步者也出这种坑爹货了

网友:
幸好还支持插卡,虽然麻烦了点,要不然真的很尴尬了

楼主:
wifi 模块的文档找到了。大家帮忙看看有啥办法救一下,能用来播放流媒体即可

网友A:
买个ct14蓝牙功放板,十几块改造下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吧改成蓝牙音箱吧

网友:
用的是路由器的无线芯片,刷一个同款芯片,其他型号音箱的固件,不知道能不能用,考虑到外围元件设计,估计是不能用的,但是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ct14蓝牙功放板,十几块改造下

十几块可以另外买个蓝牙音箱了,还折腾啥?

网友:
虾米音乐都没了/ 没蓝牙真的是废物

网友:
买个蓝牙转3.5的小棒棒,

我前后买过3个。。两个是某东上音击牌,  一个是9块9马云家的山货

网友:
1内存卡拿出来可以可以随便存歌。把WIWF关了,就是一个插卡音箱。 2连上网,酷狗,喜马拉雅,连外部音箱还能听书听歌天收音机的,比蓝牙远多了。3就是手机DLNA不知道怎么传送给音箱。求怎么用。

网友:
拆下那块子板,换上蓝牙接收板。DAC在下面,子板i2s输出,买蓝牙板注意,不要买直接音频输出的板,一般写 开发板的都有i2s。

串口的标识不标准,S=send R=Receive,不是常见的TX RX:dizzy:。
要不就刷个固件,做成局域网DLAN推送,这方案也有其他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