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MT29F128G08CJABA 能用在 IS903上吗

楼主(2021-02-24):
拆了片不稳定的64G工控 CF卡,里面4块MT29F128G08CJABA, 巳焊到大树的带开关 IS903板上, 现在情况是量产软件找不到闪存,列表上没有,请各位高手帮下,巳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是否设置上存在问题. U盘精灵上看得到型号和容量正常,谢了.

网友A:
这个颗粒903不支持,902或902E或慧荣3267,3257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903不支持,902或902E或慧荣3267,3257支持。

谢谢

网友:
917支持,但是太浪费颗粒了,917太拉胯,上3267啥的多好

网友:
对对,3267支持多,稳定,开卡容易,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