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SSS6698-AB的主控还没有量产方案吗?

楼主(2021-02-24):
6698-AB的主控还没有量产方案吗?

网友:
有没有大佬去国外找过方法?主要是缺合适主控的固件啊

网友:
金士顿有一款就这个主控,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量产工具,看来只能换主控了

网友(2022-12-07):
我手里还有几个呢。就等着这个AB出来

网友:
基本不可能有的,都几年前的主控了

楼主(2023-01-27):
附上一个V3.287的量产工具,看看有没有大神能破解一个出来

网友(2023-06-15):
TC58NC6623/SSS6698-BA,赶紧出来吧

网友A(2025-04-07):
没有的,我在网上找遍了,SSS6698不能用16G的只有14G(装了启动盘一直恢复不过来),只做售前,后面跟不上啊。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我在网上找遍了,SSS6698不能用16G的只有14G(装了启动盘一直恢复不过来),只做售前,后面跟不上 ...

那可不可能是有坏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