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虎牌电饭煲在预约状态IBGT和保险丝破炸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4):
虎牌电饭煲在预约状态IBGT和保险丝破炸,是IBGT质量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原理和电磁灶差不多

网友:
好多蟑螂的排泄物!做出来的饭想到这个就没胃口了!

网友:
内部先清洁一下

楼主:
这照片是去年清理前的照片,已经清理了

网友:
炸过管的驱动的零件全部检查,还有C级反馈。

网友:
蟑螂拉屎有水分,刚好使某电路异常导通,导致IGBT异常开启烧毁,然后炸了保险。

我家的电饭煲板子有浸漆,我还是给敏感地带用B7000加固了一层。

网友:
日本高端机质量不会这么差吧,先把蟑螂的排泄物清理干净(水洗板子)后在修理。前几天修了一台万利达的MC-200K电磁炉,里面也到处都是蟑螂的排泄物,数码管显示屏工作时会忽暗忽亮,明显是蟑螂的排泄物造成驱动电路漏电,水洗后放干衣机中烘干,好了。

网友:
工作环境太差了,怎么可以弄成这样了

网友:
有钱人家里都这么脏乱吗?

网友:
明显小生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