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虹液晶电视电源板一芯片炸裂,求助该芯片型号。

楼主(2021-02-24):
长虹液晶电视UD39B6000iD电源板坏了,目测有一个芯片己炸裂,完全看不清型号,但又想尝试自己修,求助大侠帮个忙确认下该芯片。电源板型号FSP130S-4MF01,板上背面其它芯片为4863-2十SSC9512S十P0903BDL。

网友:
电源芯片都炸了,修起来比较麻烦,仅仅更换电源芯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如果对电源不是非常熟悉,建议去买一块电源板比较方便,既省时又省事。维修店的大多数师傅都是这么干。因为一块电源板并不贵。自己对电源不精通的话,可能搞2天都搞不出来。想研究的话,买一块原装或拆机板回来,再对照测量,可能更有助于你找出原因。至于电路图,原理都大同小异。都是带PFC(功率校正因素)的电源,另外有一块待机电源芯片,专门提供待机电压。只是电源管理芯片不一样。

网友:
整版换更实惠

网友:
机箱里面找找,应该有碎片,这么大一块

网友A:
经验不足的话就别搞了,当然也可以抄电路出来看看能不能大致判断芯片型号!
我好多年前也是,海信的坏了,那会还不会修开关电源,淘宝上买了块120块。然后旧版半价让商家回收了。

其实现在还一直在想,如果放现在我能修好吗,唉唉。。

网友B:
型号是:A6069H型号

网友:
买一个可能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A6069H型号

谢谢,知道型号就有个大体的方向,可以少走弯路。在论坛总能学到很多知识,毕竟高手多呀!

网友C:
芯片附近的元器件也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附近的元器件也检查下

经查发现有个0.75欧的电阻开路了。

网友:
a6069是三肯的!有代用的!

网友:
修毛线啊  直接买块版  别买旧的  直接买新的  不是原装的都可以 和原版大小 孔位一样的 那种 就好了
买旧的原装版 基本上没好货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们提供的资料和建议,电源板己经修好了。更换了毁坏的A6069H待机电源芯片,MOS管取样电阻,15V稳压二极管。更换了隐性故障件尖峰吸收电路二极管和电容,引起故障的起因估计就是由尖峰吸收电路中的电容高压时失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足的话就别搞了,当然也可以抄电路出来看看能不能大致判断芯片型号!
我好多年前也是,海信的坏了, ...

放心,如果那块板没卖,它在你手里活不到现在

网友(2023-07-14):
支持楼主,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