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2p b1金色版刷哪个固件好?

楼主(2021-02-24):
需要ddns
需要vp  n服务
限制访问网站
最好有外网访问路由器

网友A:
貌似官改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官改不错,我一直在用

官改很稳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官改不错,我一直在用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改很稳定的说。

官改没有pptp服务,这个能自己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改没有pptp服务,这个能自己加吗?

应该不能吧,换路由器吧。

网友:
都是扯蛋。最后还是官方最稳定。

网友:
B1没几个固件可以刷,基本要么梅林要么官改。
卖了B1买A2可以刷的固件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