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宋 鸣笛喇叭按钮失灵维修(转向机接地不良)

楼主(2021-02-24):
故障现象:停车状态下按下喇叭按钮正常,行驶中经常性失灵很难按响,响了也是断断续续接触不良的响。行驶拐弯时按不响现象加重。
历时2年索赔换过两个高低音喇叭,还索赔换过方向盘游丝(喇叭按钮的电线是通过游丝传导的),都没修好。在自己准备换继电器的过程中意外找到原因并终于解决了故障。

故障原因是喇叭按钮的线路电阻过大(实测30-50Ω)拉低了工作电压,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或断断续续的吸合。电阻加大很有可能是因为车龄大了之后转向柱的间隙变大导致接触不良。鸣笛喇叭的开关按钮控制的是继电器的负极(电瓶12V负极)也就是车辆接低线(电瓶12V负极),线路走向是电瓶负极→车架上的转向机底座→转向柱→转向柱顶部的花键→方向盘花键槽→喇叭按钮的下部触点。
此触点与对应的上部触点接通时(按下喇叭按钮),上下部触点结合后将电瓶12V负极信号通过一根电线将12V负极传回方向盘游丝,再通过方向盘游丝插头的线缆传到继电器的控制级并控制继电器吸合,吸合后鸣笛喇叭得电发声工作。

改造步骤:(需要T型扳手和内六角扳手、十字螺丝刀、美工刀、绒布胶带、游丝插座20P插座端子3枚、一条长约30cm的绝缘软线/没用的数据线里的红色线就行)
1.拆开方向盘左右两颗T型螺丝(需要T型扳手)
2.取下安全气囊
3.翘起安全气囊插头上门的黄色拨片(不导电的工具撬),取下安全气囊插头
4.拔出喇叭按钮支架上的单根线插头,拆卸喇叭按钮上触点支架(需要六角扳手)
5.拔下游丝上白色插头(向里按插头的凸起拨片可轻松拔下,不要暴力硬拔)
6.剪25cm软线剥线头和新买的游丝插头端子连接牢固,剩下5cm也和新买的游丝插头端子接好,压线钳或烙铁加焊固定
7.用万用表通断档位找出游丝上空余的一组线路,并在相应的插头空余位置里插入上一步做好的两条线。然后把插头插回插座。
8.用十字螺丝刀松开图片所示螺丝,然后把5cm软线另一头剥好压到喇叭按钮支架上方螺丝底部,再拧紧螺丝
9.25cm软线另一头剥好缠绕绒布胶带走线固定在转向机座上,见图片(需要先测量转向机座是否良好接地,正常情况下此处跟点烟器负极电阻为0)
10.复装喇叭按钮上触点支架和安全气囊插座(插回安全气囊插头后按下黄色拨片),以及方向盘两侧T形螺丝(紧固时尽量把安全气囊朝上托,朝下震动时会有异响)
11.大功告成,怎么按怎么响

网友:
接触不良的故障还是很难查的

网友A:
新加端子做得太差了,铜线裸露在外,有隐患。

网友B:
开上了比亚迪,你都学会了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加端子做得太差了,铜线裸露在外,有隐患。

没有压接钳,太难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上了比亚迪,你都学会了修车!!!

那是的,学会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上了比亚迪,你都学会了修车!!!

不至于这么惨吧 比亚迪2020年的汉好像还挺不错的

楼主(2023-12-20):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这么惨吧 比亚迪2020年的汉好像还挺不错的

16年跟20年跨度已经非常大了,我邻居买的比亚迪海豚,试驾了下确定进步的不是一点半点,避震非常有质感,隔音内饰等都有非常大的进步,但内饰的设计感和零部件细节真的一言难尽,有个词形容的很好,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