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继续SSD制作之旅,这次整个SM2262ENG+B17 2T滴~

楼主(2021-02-24):
接上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69
上期说到不是还要做个NVME接口的2T盘,这不折腾2天完工,原定使用SM2263XT但是这款主控没有缓存,这点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然后在看发现一款SM2262EN主控带缓存,这就是nvme时代使用TLC颗粒的SM2258H,而且支持颗粒和63XT一样,要啥飞机了,就这个车了,经过一番查找用200大洋购买主控带2G缓存版本,颗粒方面这款主控现阶段流出固件,只能支持B16/B17 以及东芝BICS3颗粒,评估后发现如果上BICS3需要治具,我也没有价格也不便宜,为此特别买一个治具没啥意思,B16/B17颗粒可以直接主板NVME接口开觉得最为合适,经过了买入4颗粒牙膏厂04T的B17颗粒,每颗单价280元,臭鱼200大洋购买的主板带2G缓存,事情交代完毕好我们进入主题。

到货发现主板有问题,明明我要的是双缓存,这个缓存少一个,我还以为贩子发错,一番沟通后告诉我2G版本没了,只有1G的版本,送了一个颗粒,你自己贴得了。我去你大爷,本来就不想给这小板淦缓存,现在没办法了淦吧。

三星DDR4 16位 1G缓存

重新做的中温球

买家说板子最外层漆薄,小心翼翼处理后焊接上。

看这平整度哈

主脚,牙膏厂 04T B17颗粒,单颗容量512G 8CE

一样重新做了中温球

先洗掉板子上的高温原厂锡,老板一直提醒外层漆薄要我小心,老规矩,加油加低温锡,洛铁温度调到了320度

温度低比较难脱干净,非常容量吧吸锡带黏在焊点,弄了半天好了

反面也淦好了

先淦2贴

加油在淦2贴

淦完

看下平整度

因为没有专门的治具,只能插主板MVME接口,接短ROM跳线,进入系统已经识别

需要把系统自带标准nvme驱动升级成smi官方驱动,开卡程序才能识别

弄好重启电脑,启动程序一切正常识别了

换程序里面的TOOLS程序,看下CE分布,是不是一次全部出来

额果然有问题,有2贴没贴好,少了4ce

通过分析,确定背面2颗有问题,通过加焊后,CE位置变化,似乎是有颗粒炸CE?LZ吓到了

确认就是反面2贴,于是先拆了反面2贴,然后在重新焊接,发现是后面上面那颗不正常少了4CE,排除了跳线问题,确认过这板子自动CE

因为怀疑颗粒炸了一半ce,祭出58XT板子,贴下看情况

贴完,跳好CE, 一看居然都在,好妖孽,开个卡试试

居然一把过,好吧我拆了,重新植球,在来一次

由于之前多次重新焊接,吸锡带脱了好几次,PCB上的保护漆开始起皮,已经有点掉保护漆了,在次认认真真淦了一把,这次成功了全对了 32CE全部认到

TLC跑个RTD吧看下增值性坏道怎么样,结果显示没有增值性坏道,一切正常

做好OEM信息,标准流程开卡,一把过~

喜闻乐见跑圈圈,没有任何错误,速度比较满意

看下跑完详细数据,符合TLC特性,也没啥报错

超声波机洗干净正面

反面也爱干净

总结本次NVME制作,也是本人第一次制作nvme接口的SSD,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很久没在本人身上发生的焊接不良现象,导致一系列问题,最主要这个NVME板子非常薄,但是居然要做到十层版,所以表面涂层非常不耐操,自己到后面都有点要放弃,还好在一位小兄弟协助,鼓励下凭着多年经验反复验证检查到了最后,发现就是一个焊接问题,才了事。后面开卡程序也是小兄弟帮我弄调试的,因为NVME的程序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很多参数都不太懂,只能让人帮我调试,不过最后结果是非常圆满,在这里还是要感谢那位小弟弟,感恩,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大家觉得好请打赏下,谢谢再见~~

网友:
除了台式机之外,大部分NB都不支持双面了

网友:
怎么可能放弃,nvme带缓存能自己开卡的就这一款了,板子做薄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太厚了插不进去,不多留点冗余,直接2048是不是,,,,,

网友:
不便宜啊啊

网友A:
哥们,这个是2262,不是2263啊,2263en和大头2263xt pin2pin的,这个算是2260的演进(不知道是否pin2pin)

网友B:
新手最喜欢用吸锡带拖,也包括我。过了新手期,一卷吸锡带可以用几年。吸锡带拖完是好看,但会提高虚焊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最喜欢用吸锡带拖,也包括我。过了新手期,一卷吸锡带可以用几年。吸锡带拖完是好看,但会提高虚焊几率 ...

我也不喜欢用吸锡带,我都是用烙铁吃上中温锡抹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最喜欢用吸锡带拖,也包括我。过了新手期,一卷吸锡带可以用几年。吸锡带拖完是好看,但会提高虚焊几率 ...

你去看看手机维修换CPU都是要吸干净在做的,不然电洛铁划过去,虽然可以增加焊接牢靠,但是不平也有大几率吹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是2262,不是2263啊,2263en和大头2263xt pin2pin的,这个算是2260的演进(不知道是否pin2pin) ...

PERTER,问你个事啊,2263XT能用JMS583转USB转接卡开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去看看手机维修换CPU都是要吸干净在做的,不然电洛铁划过去,虽然可以增加焊接牢靠,但是不平也有 ...

手机cpu的焊盘既小又密,所以要绝对平整才好。

152,316的这些nand焊盘比较大,不用吸锡也没问题。

甚至46en及153,221的emmc,我也没吸过锡,也只是烙铁拖一遍,从没遇到虚焊过。
当然,拖完了还是要肉眼观察一下,或者用肌肤感受一下平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cpu的焊盘既小又密,所以要绝对平整才好。

152,316的这些nand焊盘比较大,不用吸锡也没问题。

我46EN做成功的率不高

网友:
还是1T的那个好
毕竟是MLC的
价格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46EN做成功的率不高

我刚开始植46en的时候,成功率也就30%,植的多了,手熟了,现在基本百分百了

网友D:
你是标题党吗?看到2263en我就点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标题党吗?看到2263en我就点进来了!

手滑打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看看手机维修换CPU都是要吸干净在做的,不然电洛铁划过去,虽然可以增加焊接牢靠,但是不平也有 ...

还好我不修手机。手有轻微抖动,小原件容易抖飞。烙铁拖多了就能搞出一片均匀的小山丘。吸锡带拖完会形成氧化层,如不处理,焊接无法保证。焊点留锡不会产生难以处理的氧化层,薄刷一层助焊剂就能成功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植46en的时候,成功率也就30%,植的多了,手熟了,现在基本百分百了 ...

没错!自从取消吸锡带拖平,改用烙铁拖平,主控芯片焊接成功率有了质的飞跃。主控芯片植锡量减少三分之一就能保证不连锡。

网友:
2262ENG 2263EN/XT都可以开卡了可玩性又搞了很多啊

网友:
为啥我老觉得你买贵了呢,上次的MLC 128G 70我就觉得稍贵了,这次这个280,不是方力家现成的才268吗?另外焊盘不爱用吸锡带,容易破坏绝缘层,直接烙铁加点锡拖一下,像老范说的,用肌肤感受一下平整度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你好奢侈啊,用洗板水给他泡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