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二十块的180W绿高台式调温焊锡锅拆50mm开看看做工

楼主(2021-02-24):
也是无意间看到搞活动,原价32,实付20块,觉得还行,掳来拆板子用。毕竟效率要比烙铁和热风枪强一点,有些板子用加热台也不是很方便。
包装很简陋,纸盒加泡沫袋,说明书,保修卡,送了把刮刀。

好评返现我就懒得参与了,使用前看看说明书

电路图有点意思哈哈

从底部开始拆机

做工有些惨,有颗螺丝拧不下来,只能这样开底板了

经典的可控硅调功率电路,芯片裸奔,还是加个散热器吧

地线还是有接的,线脚比较长,忍不了,剪断,供电线不知道0.5平方够不够

duang~加上散热片了,整理好,盒盖

裸机406g,焊锡锅内径50mm,深33.5mm。锅沿高度37mm,
计算一下体积,约73ml,Sn63-Pb37 焊锡的密度为 8.80g/cm3,这一锅锡得640g,我的天呐!用不起

为了精准测量容积,灌上纯水,再称重,485g,灌满锡锅需要78.72ml水,换成焊锡需要693g焊锡,
比计算值大出来的部分在于锡锅边沿有个台阶,大于50mm.

我手里的焊锡只有300g左右,还有近400g的缺口,
要么在锡锅里放铁饼占掉一部分体积,等我找到合适的铁饼再上电试试看吧。。。。

网友A:
真实惠的小锡炉。

网友B:
应该是厂里用来烫线头的,家用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厂里用来烫线头的,家用怎么玩?

家里可以用来焊板子,也能拆板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惠的小锡炉。

确实不贵,以后玩起来哈哈

网友C:
可控硅控制的 ,可以自己做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控制的 ,可以自己做一个啊

哈哈,很简单的电路,本来想改成数显热电偶温控的,里面没空间了

网友D:
还是没理解怎么拆板子

楼主(2021-07-17):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理解怎么拆板子

把锡锅里倒满锡水,板子放上去,几秒钟,整板子的元件都能翻过来一次性掉下来

网友:
我一般抒情产时吸锡器取出来的渣放一起,差不多了就煮一窝

网友(2023-12-19):
有了这锅拆主板上的接插件应该很方便。

网友E:
二手市场20买了一个,送了一锅锡,不知道有没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市场20买了一个,送了一锅锡,不知道有没亏

那锅锡就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