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电脑分区的问题

楼主(2021-02-24):
    由于win系统对于大容量硬盘空间的识别限制,传统的分区格式有局限性。请问若是CD盘为256G的固盘SSD,DE盘是5T等大容量硬盘,那么,CD盘没有必要采用GPT分区是吗?DE盘必须GPT分区采用是吗?敬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固态盘最好是装系统。机械盘用来保存数据。固态无需分区才256G而已。

网友:
SSD直接安装操作系统即可,没有必要分区,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希望或者习惯性的放在C盘中.

C盘为操作系统,D盘等可直接归为数据存储.注意在格式化时选择NTFS分区.

分区时可用系统带的分区工具(compmgmt.msc_左侧磁盘管理)或安装分区助手软件完成.

网友A:
GPT分区,只有在系统盘超过2T的时候才需要,SSD小硬盘,MBR分区即可。后面的大容量仓库盘,MBR和GPT皆可,NTFS分区可以很大的。另外,我的SSD也是分CD两驱,因为D盘我用来放工具、软件等常用的东西,需要高速,不习惯安装在C盘,C盘我通常设的很小。这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分区,只有在系统盘超过2T的时候才需要,SSD小硬盘,MBR分区即可。后面的大容量仓库盘,MBR和GPT皆可,N ...

我也是,256G硬盘分2个区,d盘装软件,重装系统的话只装c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CD盘MBR 4T硬盘GPT的 这与我电脑支持WIN7有关 要是你是新平台不支持WIN7还是老老实实全部GPT 不然没法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T分区,只有在系统盘超过2T的时候才需要,SSD小硬盘,MBR分区即可。后面的大容量仓库盘,MBR和GPT皆可,N ...

为什么你的头像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头像那么长

充值了

网友C:
BIOS如果是EFI兼容模式,那小于2TB可以用MBR分区,如果是UEFI模式,应该只能识别GPT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如果是EFI兼容模式,那小于2TB可以用MBR分区,如果是UEFI模式,应该只能识别GPT分区。 ...

还是喜欢用兼容模式,UEFI又不能提升性能,限制又多,麻烦。

网友:
固态单一分区就好,如果你的主板支持UEFI启动,那么固态就用GPT分区,分一个区就好,设为C盘做系统C盘,如果主板不支持UEFI启动,就用传统分区MBR,分一个区做系统盘,机械盘也可以分一个区用MBR或多个区,主板支持UEFI,GPT也可以分一个或者多个,这些看你习惯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分区,只有在系统盘超过2T的时候才需要,SSD小硬盘,MBR分区即可。后面的大容量仓库盘,MBR和GPT皆可,N ...

NTFS什么时候变成分区了?

网友:
据说GPT+UEFI启动会快一点如果你的电脑支持的话。另外,大于2T肯定用GPT,否则可以随意。

网友:
只要不是很古董的电脑和系统,直接GPT就好
现在分区的目的在于区分系统和数据存放,方便维护系统,不然系统出问题重装资料就没了。
我512固态分100G系统,剩下的用来存游戏,机械盘是4T的,win7系统,两个硬盘都用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