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明纬185W带调光功能的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1-02-24):
路过路灯所,捡几只被扒了皮(人家要铝合金壳子卖钱)的LED驱动电源,清掉软胶,看看庐山真面目。
捡到的就是这种,一个软胶疙瘩(硬胶的不用捡,胶清不掉)。

清胶,用小平口螺丝刀慢慢挖。

板子,基本结构已经看出来了。

背面。PFC部分使用安森美的NCP1608控制芯片,LLC部分使用ST的L6599,恒流恒压部分使用LM224运放设计。

揭开屏蔽板子可看到L6599。

这是输入部分。

保险没断。

压敏电阻。

整流桥。

主滤波电容。

还有一块立板。

LLC用的两只场效应管13NM60N。

另一只,背对背在一个散热片上。

PFC用的场效应管22NM60N。

输出部分。63V滤波电容,可判断输出大约是48V~54V左右,120uF一只,47uF一只,270uF三只。

输出滤波电容。

可调电阻,封在胶里面的,外面无法调节。

一只肖特基YG971S6。

版号。

外壳大约是这种(借用网络图片,输出应该是48V)。

尺寸。

厂家给的结构方框图。

参考电路(不完全对)。

看到元件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具体电路不懂(参照同行的帖子现买现卖),只是拆些元件备用。
谢谢围观!

网友:
明纬的驱动比较贵,我公司里只有客户要求了才会给配明纬的驱动

网友:
好东西,光拆件太可惜。

网友:
做工真不错,清一色日系电容,比较可靠!

网友:
这高级货啊

网友:
好大的功率,好多的肉,没通电试试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从大叔那换来两个,也是被扒了壳的,一个改成5005的前级了,一个不知道塞哪个角落了

网友A:
我刚从先鱼买了俩....昨天才收到....早点发啊,我就买你的了,还省得我扒皮..
我也是嫌他灌胶太重,要扒了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从先鱼买了俩....昨天才收到....早点发啊,我就买你的了,还省得我扒皮..
我也是嫌他灌胶太重,要扒了 ...

这个是坏的,被他们撬坏了。

网友:
里面真的用料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坏的,被他们撬坏了。

请问你这个咋抠出来的....我今天拆开抠了半天,才弄掉一点点...在壳子里头不好用力,又怕把元件碰坏了
怎么才能整体先弄出来...

网友:
真是好,堆料一个顶十几个

网友:
我也有两个明纬的24V 320W的电源,不是12V不知道拿来干嘛,重得一匹

网友:
我们用的100w的,电位器可以在外部调节,电位器位置有两个孔,用的硅胶塞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咋抠出来的....我今天拆开抠了半天,才弄掉一点点...在壳子里头不好用力,又怕把元件碰坏了
怎 ...

壳子可以上下分开(也有是整体的,只能从一端抽出来),先把电路板整体弄出来,再慢慢抠胶,这种胶我感觉就很好清理了。

网友(2021-08-31):
不怕你们笑话,我之前也在抠一个明纬的封胶电源, 抠胶中。。。, 然后被里面的那个电解电容电了一下

tnnd, 断电了还有电
估计有欠压检测电路,关闭了电源控制IC, 导致电容的电荷没有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