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了一个平板键盘,该如何判断USB的线序定义?

楼主(2021-02-24):
拆了一个酷比魔方的平板键盘,键盘用五个触点和平板连接,扩展出2个USB的接口

上方左侧排线是触点引入的排线,上方右侧是触摸板。右侧是键盘,左侧是两个扩展出来的USB口。已知最宽的是地,剩下三颗线我猜应该是USB的另外三根
但是该如何证实这是一个USB接口并确定线序呢?

这是芯片特写

网友:
地找到了,用万用表 测到 +5V电压的那个是电源5V输出,剩下那两根是数据 + - ,这2个线 接反也没问题,不会烧东西,可以找个U盘来试。

网友:
红:VCC
白:D-
绿:D+
黑:GND

网友:
那个排线座的针脚旁不是印着吗?只要确定了电源正负,数据正负可以找个USB座插上设备试试就知道了,两个数据端随便调不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
通常情况下,线路板的线序和接口线的线序是一致的,只要用万用表确定线路板上USB的两端的接线地和VCC,剩下的两根就不用管线序了,接反了只是没有反应,不会烧板子的。支持3楼的线序。

楼主:
既然不会烧我就大胆尝试了,可以额外引出来一个USB插头用来外接到其他设备

网友A:
这个是磁吸的吧?测出来vcc和GND,usb正常的排序是+-+-,所以vcc靠着的是data-,然后data+,再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磁吸的吧?测出来vcc和GND,usb正常的排序是+-+-,所以vcc靠着的是data-,然后data+,再gnd ...

靠谱!
靠谱!
靠谱!

楼主:
汇报一下,已经改造完成,从此多了一个通用USB键鼠合一输入装备

消耗一根MiniUSB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