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开壳(局部开,不影响外观)修复饿死的PSP1000电池

楼主(2021-02-24):
放了好久的psp,无聊翻出来想玩玩,发现3个电池饿死了2个,放上充电器一会就闪红灯,提示无法充电,其中一个鼓起来得厉害,没救了,掰开看看。这个用的电芯型号是963450这个型号比较奇怪,其实就是厚度9.6的,国内比较常用的是103450,厚度多0.4mm,问题也不大。

用电源给电芯直接充电,充到3V左右,放到充电器上看了一下,可以正常充电了。说明饿死的电池,只要恢复电压,还是可以充电的,不会被保护板锁死。
手机上不知道如何在正文内部插图,只能全部放在下面了。
另外一个电池外形看上去没有鼓起来,根据掰开的结构,把底部挤进来两个插片,距离边缘各1厘米左右,可以直接接触到电芯,正负极参考图片,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电芯充电,到3v左右放到专用充电器,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电芯激活就好,不要长时间用电源直接给电芯充电,避免保护板上的电量计监测不到而报出错误的容量值。

网友:
这电池保护板做的够好的啊

网友A:
电池还是得经常维护一下才好,艾德克斯6720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是得经常维护一下才好,艾德克斯6720电源不错

6720这款电源是开关模式的,比较省地方,纹波和精度都还不错,就是新款的省成本,旋转编码器没有老款的手感好。和现在一些DIY款的比较,显示测量功能要略差,但纹波确实做的好,干扰也小,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买了2个,哈哈!

网友B(2021-06-15):
请问大佬,我的psp1000电池锁定了,有什么办激活吗

楼主(2024-09-24):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我的psp1000电池锁定了,有什么办激活吗

一般是电压异常,保护板保护后禁止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