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朗科120g 2258XT EasyTools怎么用?闪存型号29F48B2ALCMG2

楼主(2021-02-24):
朗科120g 2258XT ID:89 A4 64 32 AA 01不认盘,但是里面有一些重要数据。
看了网上的帖子http://www.xinssd.com/ssd/184.html操作.
闪存型号29F48B2ALCMG2
ID:89 A4 64 32 AA 01

不能加载ROMDEBUG,是不是固件没选对?有哪位大神有相关固件能不能帮发一个。

网友:
请楼下的高手解决-下

网友:
继续顶起来

网友:
这种tsop封装的L06B最垃圾,而且还强制开TLC模式很容易挂

网友:
这个工具要知道原来盘的固件是啥版本才行/或者用能开这个颗粒的版本试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
根据  闪存型号找到相应的开卡软件 里面就有合适的固件       我的闪存  29f64b2amcmg2    29f32balcmg3   用SM2258XTMPToolQ0914B这个版本成功恢复
  然后直接开卡成功

网友:
有时会卡在ROMDEBUG,多试几版。

网友(2024-01-25):
我的2258XT加PF29F04T2AOCTH1,现在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首先说一个前提,不能是Win11,得是Win7,被这个坑绊倒太多了。。。在Win7,找到对应闪存制程的量产工具,里面的firmware文件夹里的,就能拿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