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华为快充充电宝

楼主(2021-02-24):
华为快充充电宝,外壳微鼓,以为电芯坏了,本想拆开看看,无耐拆不开。爆脾气上来了,一顿钳子螺丝刀给暴力撬开了。电芯一点都没鼓,被外壳给骗了。主板做工零件挺多,双芯并冲。typ-e快冲。果然大力出奇迹

网友:
果然暴力,电芯够搞废了吧

网友:
果然够大力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电池都破了,果然暴力

网友:
真够暴力的,充电宝报废

网友A:
四管式双向同步整流升降压电路不错,可惜的是电芯上胶不利于无损拆修。我以后尽量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缺点没有华为SCP快充,很多并连电芯版本只有QC23快充。

网友:
以前捡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偶尔用用,感觉还行

网友:
板子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可惜啊可惜,罪过啊罪过!

网友:
拆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B:
电池没有冒烟吗

网友:
可惜了,电池废了也就算了,关键壳子也坏掉了

网友:
确定了,楼主这是真拆机。
我就不信拆不开了,

网友C:
挺好的金属外壳呀~~

网友:
比早期型号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管式双向同步整流升降压电路不错,可惜的是电芯上胶不利于无损拆修。我以后尽量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缺点 ...

四管升降压结构的电源,大多有单独的协议IC,负责调节DCDC输出电压,换个协议IC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冒烟吗

电池放完电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金属外壳呀~~

压铸铝外壳,很结实啊

网友:
这电芯给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