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打造一款适合出差的便携式电源&电烙铁一体机

楼主(2021-02-24):
友情提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帖子,读完大约需要15分钟,走马观花大约需要1分钟,直接拖到底不到1秒……】

【引子】
2019年底换了个工作,要经常出差,苦于没有顺手的电源和烙铁,玩起来实在不方便,于是琢磨着做个便携式电源+T12烙铁一体机。

本着怎么简单怎么来的原则,准备使用各种模块攒一个

2020年5月份开始构思,当月完成方案及PCB打样,2020年12月底着手组装,2021年元旦开始编码,2021年1月底完工。
中间半年多干啥去了?因为一直没新项目无需出长差,这不春节后又来项目了,又得出差了,所以赶紧做出来,哈哈哈哈……

【主要需求】
1、可调电源:最好是两路,电流不需要太大,单路1-2A就够了;电压也不需要太高,20V就差不多了,常用的最高也就12V。
2、USB快充:这个好办,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86型墙壁面板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502),电路和程序直接搬过来就好了。
3、T12烙铁:轻便,编程也简单。
4、便携:体积尽量小,便于携带,有后备电池那是最好了。

最终完成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1、正面
屏、电压调节多圈电位器旋钮、编码器旋钮、T12航空插座、接线柱、USB母座插孔、两个快捷开关。

上图是打开了T12,华为手机正在用USB1快充。
左上角是环境温度(室温),右上角是内部温度,中间是时间和日期。
中间圆圈是T12相关参数,包括当前温度、预置温度、输入电压。
圆圈四周是可调电源和USB快充的电压、电流、功率、电量、输出状态等。

2、后面
AC插座/保险/开关、风扇。

3、内部

4、大小、重量
长宽高=150*106*55mm,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像块板砖,放在体重秤上没显示,我站在体重称上拿它与否数值也没变化,估计有1斤重吧。

楼下继续……

楼主:
【硬件篇】

1、模块选型(1)可调电源模块直接用DC-DC降压模块+多圈电位器,恒流功能就不要了,出差也很少用到恒流功能。搜了搜X宝,选了XL4015模块,就是下图这个小板:

输入电压:  4-38V输出电压:1.25-36V输出电流:0-5A输出功率:75W
缺点:

● 电位器长时间使用可能导致接触不良,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可能损坏负载(虽然增加了软件过压保护,但是500ms也足以烧毁负载)
● 电位器体积比较大,占用了不少本就不富裕的空间,且逼格不够
● 无恒流功能
● 无法输出0V,最低1.25V 由于电压无法低至0V,还查了一些资料,因为要编程,要用到PWM(AVR没有DAC),还要增加外围电路,后来也放弃了,并且太低的电压也很少用,经常用的也就是3.3V、5V、12V。
下面是网上查到的通过单片机DAC实现0~23V电压可调电路(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4453443/article/details/80828519):

VG<=1.63V时,VOUT=1.23*(1+R2/R1)=23.78VVG>1.63V时,VOUT=1.23*(1+R2/R1)-(VG-1.63)*R2/R3VG=3.25V时,VOUT=23.78-35.64/R3=23.78-23.78=0V
(2)USB快充使用86型墙壁面板充电器的IP6505T,当时一起买了20片以及配套的电感。

端口USB1-V和USB1接到继电器,实现过压保护,同时也方便校准。电流采样电阻0.05欧,ATmega324 ADC差分放大10倍,内部参考电压2.56V。

(3)T12烙铁参考了@luo541072893 大神的白菜白光T12控制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014)电路(感谢!),把MOS换成PMOS APM4953(最初是完全抄的大神的电路,后来发现PMOS貌似更容易控制,电路也简单,不需要自举电路),软件是自己写的。APM4953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买的,反正元件盒里正好有,电压也正好够。缺点:APM4953导通电阻太大(85mΩ,这也导致了后面的PMOS电池开关失败)。

(4)电源模块电源模块纠结了很久,直到全部完工以后才把18650锂电及升压部分去掉,只保留了AC-DC模块。
最初想法:24V AC-DC电源模块和18650+升压模块(18V)双路供电,并实现两路电源自动切换。
① AC-DC电源模块选用24V/3A拆机模块(与86面板的15V电源模块是同一家,一起买的),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规规矩矩的,貌似问题不大,后面使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发热也挺低的。
② DC-DC升压模块选用FP5139模块,板子上还有个SDB628升压辅助电源,输出电压6.8V左右,正好可以给78L05供电。

通过控制FP5139的4脚可以实现升压模块的启停:

③ 电源开关及切换控制电路

功能:
● 按键开机,同时使能AC-DC和DC-DC;
● 电源控制端后续有效,保持开机;
● AC-DC工作时禁止DC-DC;
● AC-DC无输出时使能DC-DC;
● 按键通过二极管触发按键动作。

④ 锂电保护及充电电路使用6片8205A NMOS并联提高放电电流。

TP4056充电,只用了一片,慢慢充;前面还有个24V-5V的DC-DC(之前买的小模块)专门给充电用。

⑤ 电池MOS开关电路这个比较失败,PMOS APM4953导通电阻太大,导致发热过大,直接把自己给烧化了 ,换成低导通电阻的PMOS应该是可行的。其实最初是想通过控制锂电保护用的8205A或DW01实现开关,但是个人能力有限,没搞定,有成功经验的坛友请帮忙支支招 。

没画PCB,搭棚焊的。下图是融化后的样子,黑色的PCB,不是烧糊的。

⑥ 其他辅助电源有两个辅助电源:12V和5V,12V给继电器和散热风扇使用,5V给单片机、时钟等其他电路使用。最初为了省事儿用的是78M12和78L05,后来为了安全并降低功耗,去掉78M12替换为LM2596 DC-DC降压模块,电压设置在9V,实测继电器和风扇都能正常工作,78L05的压差也不至于太大。

(5)单片机及外围MCU:
使用自己顺手的AVR ATmega324,10位ADC也够用了,还有差分输入,省了外围放大电路。需要测量的参数:
● 可调电源:电压、电流(差分输入),两路共需6个ADC
● USB快充:同可调电源,两路共需6个ADC
● 输入电压:1个ADC
● T12测温:1个ADC
● 电池电压:1个ADC
● 环境温度:1个ADC
● 内部温度:1个ADC一共需要17个ADC输入,每片ATmega324有8路ADC,两片还差1个!最后,内部温度使用DS18B20解决:)当然啦,环境温度也可以使用DS18B20,只不过画PCB的时候没考虑到测内部温度(汗…),只能用这样半吊子方案了:)
●时钟芯片:仍然是DS3231。
● 按键:旋转编码器+两个轻触开关。
● LCD:1.8英寸、分辨率128*160的彩色LCD,驱动貌似是ST7565S,SPI接口(采用I/O模拟SPI,速度比较慢,又一设计缺陷,惯性思维害人不浅),是其他产品上的一块独立小板。

(6)散热风扇一个I/O输出PWM实现直流无刷风扇调速,风扇尺寸40*40*10mm,额定电压电流12V/0.1A。

(7)输出继电器可调电源和USB都配置了输出继电器(不会用MOS,继续汗…),可调电源接到常开端,USB接到常闭端,也就是开机后USB默认有输出,而可调电源默认关闭输出。电路使用分立元件,刚开始还弄错了三极管型号,用了PNP管S8550,但继电器是12V(为了降低驱动电流),导致继电器不可控,一直是闭合状态。

(8)蜂鸣器有源蜂鸣器,主要是提醒作用,比如避免长时间开着T12(虽然有休眠功能),异常情况(过压、过流、过载、设置超时、T12进入休眠、错误、转为正常加热等)。电路超级简单,一个三极管驱动,其实也可以I/O直接驱动。

next

楼主:
【硬件篇】-续

2、外壳、面板及PCB

动手之前先用PPT画了个透视图,咱也没有啥画3D效果图的软件,有也不会用~~

实际上没有严格按照这个示意图来实现,也有不少错误。

(1)外壳根据各模块尺寸,最终选择了黑色铝型材分体外壳盒子,外部尺寸(长宽高)=150*106*55mm,大小比较合适,拆装也方便,外观也算好看。

比某人送给我的黑金刚稍微大一点、长一点、高度差不多。

(2)前面板手头没有任何数控工具,所以只能用PCB当面板,前后面板都是PCB,后来发现PCB做面板还挺好使的。装上主要器件,有点意思了。前脸比较拥挤,地方小东西多,还有不少可优化的地方(比如航空插座、比如多圈电位器旋钮)。

前面板背面还画了一些电路,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为啥要画这些了(好像是LM358跟随器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直接输出高压的),目前只用到了两个轻触按键。PCB大小超过10*10cm,打样花了30大洋。两个轻触按键是反着安装的,用了直插电容的腿加固了下,设计不是太好。

(3)后面板后面板很简单,AC电源插座/开关/保险和风扇。为了省25块钱,采用两块板拼起来,中间焊上,有点丑,不过在后面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

风扇的螺丝没有钻孔,而是焊接在PCB上。

(4)主板为了大个头的多圈电位器,PCB成了这种不规则的怪样子。在PCB上开了个洞把USB母座焊上,用直插的那种USB座也行,就是稍微高一点,与编码器、航空插座的高度不太匹配。为了降低高度,把电感改为卧式。ATmega324上方的红线是LCD的电源,最初打算息屏用的,去掉锂电以后就没啥用了。

LCD面

(5)从板从板和主板的MPU部分完全一样,LCD接口也保留了,可以单独使用。这张照片是没更换PMOS和继电器驱动三极管之前的,风扇驱动电路也不对(左上角位置),78M12也健在。

下面这个是现在的模样(貌似也不是最终版本,因为78M12还是健在):

背面4个继电器,松乐的,便宜……

(6)模块承载板原计划上下各一块板子,分别用来承载AC-DC模块+两节18650,以及DC-DC升压模块、降压模块+一节18650,现在已经拆了。

● AC-DC承载板

● DC-DC承载板

下面那个是升压模块,上面两个是降压模块,右边那个是AC-DC开关继电器,中间竖着的是给锂电充电的5V降压模块。

背面是TP4056充电电路和锂电池保护电路。

3、组装

(1)前面板-主板-从板

采用夹心饼干的方式叠在一起,中间用铜柱支撑。下图是还没焊接元件前的摆放测试。

放进壳子里试试——正合适。

下面是组装好以后的样子

为便于拆装,USB母座没有焊接到前面板上(前面板设计有焊接点),接线柱用螺丝固定住主控板和前面板,旋转编码器和航空插座也起到固定作用,实测非常牢固,插拔USB插头不会晃动。

(2)上下承载板上线承载板用两根铜柱连接(像个汉堡包),然后嵌入壳体滑槽中。

然鹅已成为历史,现在只有一块板,成了披萨……

上图也是最终组装后的内部图。

(3)组装完成底面装了4个垫脚,钻了5个进风孔(3个在两个主控板之间,2个在电源板和主控板之间),表面的颜色是用黑色油笔涂的,因为打孔的时候让我弄花了,还好是在底面。

打磨了前后面板的棱角(做PCB的时候忘了画圆弧边界),螺丝沉头孔也打磨好了。

next

楼主:
【软件篇】

1、UI设计

构思了几个界面,最终采用了中间圆圈的方案。

● 可调电源:2路可调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功率、输出状态
● USB:2路USB输出电压、电流、累计电量、输出状态
● T12:当前温度、预置温度、输入电压、状态(关闭、休眠、错误)
● 其他:环境温度、机内温度、日期/时间

2、主从MCU通信
USART串行通信,使用ATmega324的USART0。
● 工作模式:异步、无校验、1停止位、9位字符、波特率9600
● 通信格式:<命令字><数据1><数据2>
第8位=1表示指令,=0表示数据
● 指令列表

附上USART0接收中断:
<font size="3">SIGNAL(USART0_RX_vect)
{
  //判断是否为指令(必须首先读取第8位)
  if(UCSR0B&_BV(RXB80))                //指令
  {
    nCmdRsv=UDR0;
    nCmdFlag=1;
    nDataIdx=0;                //收到指令则复位数据指针,相当于清空数据
  }
  else                                                //数据
  {
    if(nDataIdx>1) nDataIdx=0;        //确保指针不越界
    nDataRsv[nDataIdx]=UDR0;
    nDataIdx++;
    if(nDataIdx==2) iDataRsv=(uint)nDataRsv[0]|(uint)(nDataRsv[1]<<8);
  }
}
</font>

3、T12烙铁
● PID温控:仅使用PD方案,即微分方案;室温补偿功能
● 5组可设置的预置温度:温度范围[20-500]℃,短按编码器按键切换预置温度组,编码旋钮临时调整温度
● 休眠功能:休眠时间可设置,范围[0-255]秒,0秒表示不休眠
● 初始状态为关闭

(1)PID程序及其系数设置(网上搜到,已不记得出处了,抱歉……)

<font size="3">//---------------------------------------
//PID相关
int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int Proportion=6;                        //比例系数 Proportional Const,
//int Integral=0;                        //积分系数 Integral Const(没有使用)
int Derivative=4;                        //微分系数 Derivative Const
int LastError=0;                                //上次偏差
//int SumError;                                //历史误差累计值
uint NextPoint;                        //当前采样值,采样温度
//---------------------------------------

int PIDCalc(void)
{
  int dError,Error;
  Error=SetPoint-(int)NextPoint;                //偏差,设定值减去当前采样值
  //SumError+=Error;                                        //积分,历史偏差累加
  dError=Error-LastError;                                //当前微分,偏差相减
  //PrevError=LastError;                                //保存
  LastError=Error;
  return (Proportion*Error/*+Integral*SumError*/-Derivative*dError);
}
</font>

(2)关于加热速度
从室温到设定的温度330℃大概需要10秒,比其他老师们做的慢了两三秒,应该是测温和PWM顺序执行,而测温占用的时间比较长(20ms,占整个控制循环的1/6,也就是无法100%功率加热)导致的,或许应该改变一下算法,测温和PWM控制异步执行。
另外,温度不是太准,翻遍了论坛也没找到现成的T12热电偶分度表,只能按照K型热电偶分度表计算。不过实际使用来看,高或者低几度真的无所谓,白菜白光连显示都没有不也正常使用嘛,回想当年我都是靠近烙铁头闻一闻,权当是生物探测温度了:)

加热效果可以看这张动图,反正用起来还挺好使:)

(3)T12的4种状态
OFF、温度、SLEEP、ERROR
SLEEP状态下完全停止加热,而不是预热到某个温度,其实应该叫PAUSE,保持在某个温度也比较容易实现,就这样吧,不改了。
ERROR状态目前只判断了没有插入T12烙铁头或者损坏的情况。

4、两路可调电源
● 测量电压:精确到0.01V(实际为0.001V,因显示限制不显示毫伏位,做四舍五入处理)
● 测量电流:精确到0.001A
● 过载保护:超过设定的电流或功率,并至少持续500ms时断开输出并声音告警;软件保护,最大500ms延迟;最大电流和功率可设置
● 初始状态为关闭:输出继电器断开,不可设置
● 可手动开关:短按按键开启或关闭
● 显示功率

5、两路USB快充
● 测量电压:精确到0.01V(实际为0.001V,因显示限制不显示毫伏位,做四舍五入处理)
● 测量电流:精确到0.001A
● 过压保护:超过12V时断开输出并声音告警;软件保护,最大500ms延迟
● 累计电量mAh:范围[0-65536]mAh,关机后清零
● 初始状态为输出:输出继电器闭合,不可设置
● 可手动开关:长按按键开启或关闭

6、风扇控制部分
风扇控制部分比T12随意多了,在10ms定时器中判断温度差,然后在1ms定时器中确定占空比,也就是有10级控制。温度滞回0.1℃,避免频繁启动风扇。

7、设置
设置菜单如下:
主设置:T12开关、设置
--设置:校准、时间、T12设置、提醒间隔、屏保时间、风扇开启温度、最大电流、最大功率、退出
----校准:USB1、USB2、CH1、CH2、返回
------电流-0A、电流-1A、电压-5V、返回
----时间:设置日期&时间
----T12设置:预置温度1-5、休眠时间、返回

除了可调电源的校准值保存在从MCU外,其他设置都保存在主控MCU,开机时同步到从MCU。
在任何设置界面中长按按键返回上一步,设置界面直接返回到主界面,不会到主设置界面(两个圆圈的界面)。

楼主:
【前传】-不成功的锂电供电

在肢解之前拍了些照片以作纪念……

1、底面

2、上面

3、全家福

4、界面
● 主界面,多了中间那个软开机/关机

● 电池供电,SLEEP下面的电压是升压后的电压值,左上角两个温度,右上角是电池电压及剩余电量(根据电压判断,不准确);CH1和CH2的电流校准值都不对,所以显示数值错误。

● 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中

【后记】
终于认认真真记录了本次制作全过程,虽然简单但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时间,金钱倒是没有多少,发帖留念……

总结一下:

1、优点
● 结构比较简单,需要调校的地方很少
● 集合了电源、快充和T12,功能算是比较完备,体积也比较小巧,适合出差使用

2、缺点
● 电源部分不是数控;只能调压,不能调流;无法输出0V;功率小了点;两路电源非独立,还不能共地(低端检测电流)
● 测量部分有点复杂,还涉及到主从MCU的通信,换成STM32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3、优化
● 电源:数控,恒压恒流,在此基础上完善保护机制
● 两路独立电源,再加个AC-DC?
● 电流高端检测,比如INA219
● 把锂电再加上
● 集成一些附加功能,比如晶体管测试仪、简易频率计、简易信号发生器等

4、待完成的工作
● 外壳右侧挂个可拆卸的简易烙铁架
● 线缆还没制作

5、成本170元(不含T12及手柄、线材),PCB打样一共花了50元,占比比较大。

<收工>

网友A:
赶上直播了啊,,看着很棒。。

要不要出商品版,设计一块整板好了。

网友B:
你用的85mΩ的pmos,这阻值还大?
等坛里大佬来讲讲那部分电路

网友C:
拖到底,看了,应该还不算便携

网友D:
跟便携不沾边。不过手艺不错

网友E:
建议再加一条,电源不要用AC电源,改用笔记本电源输入,大大缩小体积,出差也肯定带笔记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到底,看了,应该还不算便携

比原来的T12白光烙铁稍微大一点,知足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85mΩ的pmos,这阻值还大?
等坛里大佬来讲讲那部分电路

原电路的IRLR7843TRLPBF的Rds只有3mΩ,所以85mΩ应该是大不少了,具体多少算大我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便携不沾边。不过手艺不错

是啊,还是挺大个的,最初选择了这个壳子,只能一路做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再加一条,电源不要用AC电源,改用笔记本电源输入,大大缩小体积,出差也肯定带笔记本的 ...

开始也打算用外置电源的,加个PD诱骗就可以了,后来觉得还得给笔记本换来换去不太方便,就采用了内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啊,,看着很棒。。

要不要出商品版,设计一块整板好了。

因为对各种DC-DC降压模块也不熟,所以直接用了成熟模块。主控部分也是,搭积木的方式弄了两块板子,导致板子很多。再做一次的话就不用这种架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对各种DC-DC降压模块也不熟,所以直接用了成熟模块。主控部分也是,搭积木的方式弄了两块板子,导致 ...

虽然板子多,能做这也是很历害的技术了!

网友:
厉害。我觉得我自己模仿不来,不知道有无套件的可能~

网友:
这个可以啊,弄得一手好物件

网友:
应该量产的,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