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卡带机改aux 光驱改碟箱

楼主(2021-02-24):
就是这样接线 不用改动内部 按主机cd键 直接切换光驱或者aux输入

楼主:
这就是效果图

网友:
牛逼啊还能这样玩第一次看过!不知道其他的机子是不是也能这样玩

网友A:
有一部这样的机器,开机要密码,吃灰中。

网友:
车机基本都带c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这样的机器,开机要密码,吃灰中。

万能的淘宝, 几块钱的事

网友:
不会吧,这也行。

网友C:
看出来了,这四根接线就是光驱自带音频接口,接到车机的信号输入口,能播放但不能控制cd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 几块钱的事

闲鱼有免密码芯片 10元而已 自己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了,这四根接线就是光驱自带音频接口,接到车机的信号输入口,能播放但不能控制cd光驱 ...

好眼力 猜对了

网友(2021-10-14):
引用 楼主:
好眼力 猜对了

我也这样接了。但是卡带机上识别不到有挂载CD机,怎么办?

楼主(2022-03-25):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这样的机器,开机要密码,吃灰中。

闲鱼有免密码芯片 换上就行 8个脚 电烙铁轻松搞定

网友:
论坛里很少有玩天线放大器的,不装这玩意儿收音机体验很差…

网友D:
光驱是串口的,咋整?

楼主(2022-09-05):
引用 网友D:
光驱是串口的,咋整?

无解 只能用并口的

网友(2023-03-27):
都和光驱没信号连接,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