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再拆一个MP3播放器,广告机,这次TF卡256M,正常了点,里面还带一加密软件

楼主(2021-02-24):
如图

外观

TF卡,

JL 芯片,一统江湖

TF卡,打磨

扬声器

256M 的卡

里面有几个文件,EXE 文件还以为是病毒

其实不是

运行一下,没有啥用。

网友A:
这加密软件可有点年头了,至少10年了,我以前就用这东西加密各种小视频

网友:
这个软件我以前用过,绿色小巧,用来加密文件夹

网友B:
可惜这种加密目录在linux下面无处遁形

网友:
哈哈,256,穿越到十几年前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加密软件可有点年头了,至少10年了,我以前就用这东西加密各种小视频

这位仁兄可否借一部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种加密目录在linux下面无处遁形

这个软件我试过了,安卓手机访问不了,功能机大部分也访问不了,电脑用DiskGenius可以看到文件

网友:
瞬间让我回到10多年前的时代了,谢谢楼主了:Strive::praise:

网友C:
看上去只是文件头加密,手机游戏贴图和音频加密更高级点,通常电脑无法直接读取,需要配合手机动态调试,慢慢找正确解密方法。

网友:
太便宜了这个

网友:
我也有一堆,明天上图,这个不知道怎么换文件,也是加密的,还称戏曲给老人用还是可以得

网友: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手机上传不了图片了……

网友:
看来这类小播放器品种很多,估计量都不小

网友D(2021-08-28):
[url=home.php?mod=space&uid=1170495]@echo[/url] off
cd Thumbs.ms

attrib -r -a -s -h desktop.ini

del desktop.ini

ren COM1~1.{D3 1

cd 1

ren "~1" 1

cd 1

start LastF

用这个,保存为BAT,放在加密EXE文件目录,运行就是。

网友:
这 去哪里可以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保存为BAT,放在加密EXE文件目录,运行就是。

直接用winrar、dg也不错

网友:
我有一台唱戏机,加密没有什么用,我在DiskGenius下可以找到所有的文件,好像只是把MP4文件的目录藏的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只是文件头加密,手机游戏贴图和音频加密更高级点,通常电脑无法直接读取,需要配合手机动态调试,慢 ...

这个加密工具只是利用了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漏洞,就是利用特殊的文件名或目录名让资源管理器无法正确识别,但WinRAR或其它系统比如Androi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3-02-07):
感觉内部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