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加工改进几个晾衣架

楼主(2021-02-24):
这种衣架

用的久了 这里都快磨透了

找出m3 m4的垫片

下面这里垫了两个

上边儿这里垫一个m3的 再用热缩套管包两层

搞定了几个

话说这些衣架放在一块儿 经常会缠到一起

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不互相缠到一起
谢谢观赏 !!

网友:
加个不锈钢垫片了 ,牢固

网友A:
没看懂,
是怎么塞进去的?

网友B:
这种衣架不是给你上杆子的,或者间距要大于总宽度

网友C:
把衣架分开、螺母拧紧就不会缠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是怎么塞进去的?

把竹片从弯钩处拿下来,串进两个垫片。再将竹片原样放回。上面再加个垫片,用着缩套管包牢,防止竹片从弯钩处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衣架不是给你上杆子的,或者间距要大于总宽度

用的时候是晾开的,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放一起就容易缠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衣架分开、螺母拧紧就不会缠绕了

这样的话平时不用的时候,收起来占地儿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是晾开的,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放一起就容易缠绕 。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东西???

网友:
这衣架的年头应该不小了,偶家现在是用环形不锈钢的,专门晾袜子

网友:
这种折叠后夹子是会绞在一起,没什么办法哦

网友:
最大的垫片固定到竹片上更耐用

网友D:
这晾衣架有年头了吧,我记得80年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晾衣架有年头了吧,我记得80年代在用

是有点儿年头了,大概十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