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斐讯R1音箱 RK瑞芯微mac地址修改烧录软件

楼主(2021-02-24):
发一个RK瑞芯微mac地址修改软件,救砖后地址可以修改了
可修改R1音箱MAC地址

网友:
怎么用下载了,链接上了,就是修改失败,给个教程啊大哥,谢谢!!!

网友:
什么情况不能用吗?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已经恢复成功

网友:
然而找不到mac地址了呢

网友:
大佬,有sn,还能找回mac吗?

网友:
各位大佬,提示烧录成功,为何mac还是没变啊!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A(2021-03-31):
修改完重启还是以前Ma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玩转斐讯AI音箱R1,不改不能用,只能当蓝牙音箱

网友(2021-05-04):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A:
修改完重启还是以前Mac

你好,请问你这个工具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A:
玩转斐讯AI音箱R1,不改不能用,只能当蓝牙音箱

斐讯AI音箱R1,不改怎么当蓝牙音箱用,请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