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指纹密码锁,不知道初始密码

楼主(2021-02-24):
二手房拆了个指纹密码锁,返回出厂设置初始化后无法进设置界面要密码。
有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拆了个………电池盖?
还是拆了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个………电池盖?
还是拆了寂寞?

意思是把指纹锁从门上拆下来……

网友B:
依次按* 0 # 试试能进入设置语音界面不,初始管理密码大都是123456

网友C:
111111 666666 123456  888888 1111 2222 6666  慢慢试呗,总能试出来的

楼主:
哈哈啥!拆过又装起来了!因为搞不定所以发帖来问问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次按* 0 # 试试能进入设置语音界面不,初始管理密码大都是123456

试过没用!谢谢!

网友D:
卖了吧!换个脸盆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111 666666 123456  888888 1111 2222 6666  慢慢试呗,总能试出来的

谢谢!一般的全部试过,六位八位密码要试到猴年马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了吧!换个脸盆回来。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个………电池盖?
还是拆了寂寞?

拆了个伤心!

网友:
有的是长按*或#键,新的基本是*#按后就可以操作了,输入密码123456或是666666

网友:
你收拾56789#     或者00#       还有就是没有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后直接进入

网友:
试试12345    5位也是有可能的,为了这个密码,都没敢出门,打电话一问,12345

网友:
主板上看看有没有重置的按键,上次碰到过一个,重置后可以了,当然和你的不一样的。

网友:
或者直接按★#直接进入

网友E:
初始密码是“00”,输完密码要按“#”表示密码结束,我家就是这个锁,牌子是“鑫众美”,新款初始密码是“56789”。

网友:
背面电池附近有恢复出厂设置,长按5秒左右有提示,不要理他,继续按着,大概20秒,重置成功后,录入主人密码和指纹,最高权限获取成功。

网友:
换脸盘有点浪费,别破坏外观,加个模块改成手机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始密码是“00”,输完密码要按“#”表示密码结束,我家就是这个锁,牌子是“鑫众美”,新款初始密码是“5 ...

谢谢!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