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苹果硬盘改U盘方案

楼主(2021-02-24):
以前有一片苹果8p拆下来的64g硬盘 放了好久 早就想改成U盘 某宝上只能找到一个方案 还没说具体是什么 而且还是2.0接口 在此想问问大家苹果这种110触点的 怎么改成U盘?多谢多谢!

网友A:
目前就这一种方案,没的选。做出来速度也不好。

不如卖字库了,能卖20块钱,就比做u盘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这一种方案,没的选。做出来速度也不好。

不如卖字库了,能卖20块钱,就比做u盘合适。

好吧 谢谢了 还是留着吧

网友:
看起来就读卡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