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服务器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1-02-24):
前几天买的2块服务器电源。其中一块电源插电短接3点开始输出12V正常但是风扇不转。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无输出。拔掉风扇线也是同样问题。不知道维修思路。请各位大神赐教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会导致开机10秒后量故障灯。难道风扇是坏的检测不到风扇反馈信号就保护断电?

楼主:
不行。换了好风扇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换了好风扇也没反应。

风扇转不?

网友:
电容好大,大

楼主:
一点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都没反应。

找风扇供电回路,风扇必须要转,不然保护。

楼主:
我草。我把好电源的风扇插到坏电源上测试没转。又把风扇换回去。好电源也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10秒亮黄色故障灯了。风扇单独接12V也是好的。这下2个电源都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草。我把好电源的风扇插到坏电源上测试没转。又把风扇换回去。好电源也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10秒亮黄 ...

刚好有个这个电源,拔掉风扇后开机10秒左右亮黄灯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个这个电源,拔掉风扇后开机10秒左右亮黄灯没输出。

风扇单独供电又是好的啊。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
金手指胡乱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胡乱接过吗?

3个点焊接好了的。旁边都是用高温胶纸贴着的。好的那个就换了一下风扇就坏了。

网友:
单接12V不能代表风扇是正常的。风扇没有PWM转速信号输出,主板认为是坏的,会转不代表好

网友C:
这玩意保护电路复杂,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保护电路复杂,不好修。

我看得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得一脸懵逼。。。。

应该投诉厂家。这么小心弄,也没有保护好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扇单独供电又是好的啊。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4线风扇
红黑   电源正负
蓝色   PWM调速
黄色   速度传感器,速度越快频率越低。正常空载频率160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风扇
红黑   电源正负
蓝色   PWM调速

意思还是风扇坏了?能不能短接诱骗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还是风扇坏了?能不能短接诱骗检测?

是不是风扇坏不好说。直接短接肯定是不行的。
给它160HZ的脉冲就可以了。简单测试了下,给40HZ-170HZ 都可以诱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风扇坏不好说。直接短接肯定是不行的。
给它160HZ的脉冲就可以了。简单测试了下,给40HZ-170HZ 都可 ...

完全一脸懵逼。还没到那个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一脸懵逼。还没到那个段位。。。。

单片机,或者NE555都可以产生脉冲,看你有什么吧。
什么都没有就换个风扇,或者买元件回来做方波发生电路吧。

另外,你说换风扇两个都坏了,那你可能要测下风扇红线和黑线的电压是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