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去废旧站玩了,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电磁炉。

楼主(2021-02-24):
今天抽空,心思思那个老地方,顺着夫人午休,偷偷换好装备,戴上口罩,轻轻合上门,飞一般到了废旧站,
一堆小家电待拆,老板说十多个电磁炉太占地方了,得令,马上就拆,

电磁炉的回收利用价值很低,就拆个电路板(按斤出售,一斤一块多钱),散热片和线圈有点铝(一斤4-5块),上下外壳,风扇丢弃(老板说黑料不值钱),大牌子都是异型螺钉不好拆,直接敲破面板拆了。十多个电磁炉只有一个是铜线圈。

旁边还有一堆游戏机的配件,不知道能干啥,就不理它了,

拆到这个电磁炉的时候,看到线圈有点不一样,看起来高大上,那就刀下留人,线盘看起来是铜的,旁边的线圈应该是屏蔽用的吧,接成一个环路,没有线接入线路板。

步步高的电磁炉,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

线圈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好像是铜线绕制的。
线盘架上有步步高自己的标志,应该不是假货

2009年3月的,12年了

线路板玻纤的,

线盘固定方式

本来不想要这种按键的,因为油烟污染,按键寿命不长,之前用过的按键版,基本每年都要换按键,触摸版的水滴到也容易误触发,但是这款机子设计有按键盒子,工作按键是封在密闭空间里的,隔离了油烟污染,在后面的测试就证明了这个方式是有效的,12年后的今天,每一个按键都正常,

线路板做了防水处理

芯片脚这里也做了防水处理,挺用心的

   不知道为什么,电源线被剪了,回家换了线,清洗吹干,试机正常使用,(老板一块钱收来的,我白拿,期间还帮忙拆、拿了几根取暖器发热管,只要碳纤维管,卤素管不要)
   旁边还有一堆抽油烟机,看到一台基本没有污渍的,不锈钢外壳加钢化玻璃,九牧看着就高大上,造型和一般的不一样,拆了可惜,这东西应该有几十块吧?那么大件,不料老板说他10元收的,给15元就行,干脆给个整数,20元微信付款,但是这个不能拿回家了,付完款还是先放回原处,挂板、接油盒不见了,或者下次碰运气吧
汇报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如果一直这样,您家的电器都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这样,您家的电器都不用买了

已经想好了送谁了,电磁炉家里有4-5个就可以了,一般小家电都是双倍份的了

网友B:
看来楼主和老板关系亲密啊,我上个星期去看个滚筒洗衣机电机,打算做个台锯,老板直言50块,作罢。

网友:
看上去像是2009年5月4日生产的。

网友:
线盘外圈的闭合铜线环是防电磁辐射环,早年间(80年代)日本的电磁炉在微晶玻璃面板外围都有这个东西,与你见到的这个不同的是冲压件的单环。

网友:
美的生产了这么多电磁炉都没有防油污设计,用上几年一般都会因主控板污染产生故障,所以淘美的电磁炉,洗洗主控板就能用。

网友C:
正大光明的事,何必躲着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大光明的事,何必躲着老婆!

虽正大光明,不能明目张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大光明的事,何必躲着老婆!

多数人的老婆不让往家里搬这种二手东西,大家都躲着领导玩这种二手东西,例如:我

网友E:
嘴里念叨老地方,心上牵挂小姑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嘴里念叨老地方,心上牵挂小姑娘。

老板都是叫叔叔阿姨,哪来的小姑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人的老婆不让往家里搬这种二手东西,大家都躲着领导玩这种二手东西,例如:我 ...

同学,同乐。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和老板关系亲密啊,我上个星期去看个滚筒洗衣机电机,打算做个台锯,老板直言50块,作罢。 ...

你是遇到黑店了。这种地方我就不去,没有淘宝的乐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和老板关系亲密啊,我上个星期去看个滚筒洗衣机电机,打算做个台锯,老板直言50块,作罢。 ...

这洗衣机的电机也就是三百瓦左右,做台锯可能功率不足,这个我也曾经想过,还有,这种电机不是密封的,容易入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洗衣机的电机也就是三百瓦左右,做台锯可能功率不足,这个我也曾经想过,还有,这种电机不是密封的,容 ...

还不如直接淘个产品,反正称重的,一般一斤一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都是叫叔叔阿姨,哪来的小姑娘呀

老板娘的姑娘上学了??

网友:
楼主的废品站不错,而北京那废品站不少加了铁门栏杆。

网友:
你那款电磁炉真不错,建议收藏,几百年之后就是文物

网友:
游戏机的配件错过了,感觉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