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轮圈变形漏气,能修复吗

楼主(2021-02-24):
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成这样的,前后轮圈都变形了,后轮轻微变形,没什么影响。前轮严重一些,气压2Bar都到不了,就能听到漏气声,我一个人骑轮子都有点扁(车也不重,电池只有18KG)。除了换新的,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解决漏气问题。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哥给看看

网友A:
用锤子敲一下试试看吧,全凭运气

网友B:
跟楼上试下,去外面能修的的比你换的成本还高

网友C:
如楼上说的敲一敲,差不多了上些补胎液看能凑合不。

网友D:
橡皮锤修正试试看

网友E:
上次我看修电瓶车那里  有个顾客也这样变形了   修电瓶车的在往里面挤补胎液呢,,,,

网友F:
用锤子敲回来,如果不行就用最笨的办法,里面加内胎。我家的轻便型电动车电机圈变形就是敲回来的,带内胎没啥影响。

网友:
用锤子敲过来就好了

网友G:
我敲过,很好使

网友H:
我的电动车后胎也是这样,将就骑吧,好像是截止明年,超标电动车就不让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锤子敲一下试试看吧,全凭运气

有空了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上试下,去外面能修的的比你换的成本还高

我也这么想的,不准备去外面修,去外面修肯定不便宜,还不如再加点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说的敲一敲,差不多了上些补胎液看能凑合不。

谢谢提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皮锤修正试试看

先去准备个橡皮锤,敲敲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看修电瓶车那里  有个顾客也这样变形了   修电瓶车的在往里面挤补胎液呢,,,, ...

也这么想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锤子敲回来,如果不行就用最笨的办法,里面加内胎。我家的轻便型电动车电机圈变形就是敲回来的,带 ...

这个办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敲过,很好使

直接敲,需不需要把轮子拆下来再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动车后胎也是这样,将就骑吧,好像是截止明年,超标电动车就不让骑了 ...

这辆车投资了4000元,才骑了两年。市里不让骑,农村骑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敲,需不需要把轮子拆下来再敲

不需要..........字数补丁

网友:
加内胎是没法的方法,百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