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120G不认盘的kingston S300V固态

楼主(2021-02-24):
一直放着没怎么用,前几天一试不认盘了,拆了大家看看

网友A:
听说十字螺钉的是假货,不知道楼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十字螺钉的是假货,不知道楼主的。。。

不知道真假,是十字螺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真假,是十字螺钉

稳了,肯定是了

网友B:
真货这个牌子也不咋地

楼主:
说错了,不是十字,是内6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货这个牌子也不咋地

确实不行,感觉没怎么用,不知道啥时候就不认盘了

网友:
内六角螺丝才是

网友C:
这个还是带定位针的内六角,还特细,我都拆不开

网友:
重新开卡呗,话说某些牌子的固态硬盘实在不怎么样,都不知道销量是咋上去的

网友D:
目测主控是SF2281,应该是正品金士顿,既然没怎么用,颗粒应该没坏,重新开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真的,假的渣士顿没这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带定位针的内六角,还特细,我都拆不开

用小一字掰断定位针就可以拆了,经常这么干。

网友E:
跟我的好像一样的,之前老是不认,补焊了下电源,数据接口,好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主控是SF2281,应该是正品金士顿,既然没怎么用,颗粒应该没坏,重新开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开卡不会,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的好像一样的,之前老是不认,补焊了下电源,数据接口,好像好了。

好办法,我也可以试试看

楼主:
嗯,是内六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卡不会,有资料吗?

论坛内有很多资料,搜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内有很多资料,搜索一下就行了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