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鱼上买块苹果手机电池!

楼主(2021-02-24):
是这种包装的,卖家说是可以三码合一,不知道怎么样啊!

楼主:
二维码都能扫出来信息,就怕买到改数据的电池和更换电池芯片的电池啊!有懂的大神吗!

网友:
能用就行 别纠结是否原装,这玩意一批货序列号都一样

网友:
需要专业的工具测内阻和容量,低内阻,大容量基本就是好电容了。

网友:
从业者路过,小白专用,不用在意太多,能用就行

网友:
管它呢,能够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A:
都是假的,做给买家看的
产线上电池都是一托盘一托盘的,整个盒子费钱还费事
最好还是买块品牌电池,追求全绿就只换电芯不换板,数据清零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假的,做给买家看的
产线上电池都是一托盘一托盘的,整个盒子费钱还费事
最好还是买块品牌电池,追求全 ...

大神,这个数据怎么清零啊?

网友:
这一看就是假的……工包的东西没有这样的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了

网友:
富士康不会流出来的

网友:
我再抖音上不止一次看到有视频说这种电池的了,百分百假的

网友B:
我从所谓的内部买了块8p的原厂电池 德赛的 爱思能读到信息 也很耐用 实际容量大于标称容量 但唯一让我很不解的是 用了两三个月了 电池健康还是100%!!!

网友:
寿命半年左右,过后比不上换下的原装电池

网友:
什么三码合一都是屁 凑合用吧 坛子里的六道和翔王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所谓的内部买了块8p的原厂电池 德赛的 爱思能读到信息 也很耐用 实际容量大于标称容量 但唯一让我很不 ...

因为容量比原装的多10%,我买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