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M4 550W电源 94Y8111 94Y8110 43X3312 可改12V输出45A

楼主(2021-02-24):
ibm  550W电源特价一块20元包邮(偏远地区除外)
需要的坛友拍淘宝店铺 联系客服改价
电脑端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9979051263

店铺名字:京源森茂科技

店铺淘口令:3.0嘻6gJEcCNzIV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https://m.tb.cn/h.4kPcO44?sm=a40a20  DELL R730R730XD二手服务器X99主机R530R720R630虚拟机数据库R740

网友:
这种电源我买了2个。拿到手还没短接3个点。其中一个插电就风扇猛转。没输出电压外壳还有油渍。其中一个插电10秒后显示黄色故障灯。开始以为是要短接才能正常。就2个人用3根线头很不容易按住再量有电压输出。就觉得是正常的。3点短接上锡后,还是出现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没输出。问客服一点常识都没有。鸡同鸭讲。一直说大家的电源都没出问题就你2个电源都有问题。觉得是我的技术问题。也同意退货。但是电源上锡了就不能退货这是惯例。怕退回去扯皮。就没敢退货直接收货当几十元丢了。所以要买的朋友考虑好再下手。建议到手后插电试试会不会出现黄色故障灯再上锡短接。因为不上锡就很不容易测试。3个点要短接。只有按住几个线头,得2个人配合都很不容易才量到。也坚持不了10秒。这种故障真的是很容易以为是好的。上锡后就没法退货了。

网友:
后续:后来发现插电猛转没输出是正常的。其他服务器电源都是短接后有输出才转风扇。这个电源插电没输出都猛转风扇声音像飞机一样大。一会再慢下来。风扇转速还不稳定时快时慢的。判断是风扇不转导致保护才亮故障灯,把好电源风扇换到坏电源上还是不转,再换回去好电源也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10秒亮黄色故障灯。单独给风扇供电也正常转。风扇是好的。搞得好电源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