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光口网络为什么不直接用SC接口?

楼主(2021-02-24):
万兆光口为什么不直接用SC接口,例如这样的

相反 普遍使用的是SFP 或者SFP+这样的接口,例如下图这样的

SFP这类接口其实它在模块内就将光信号转成了电信号,看下图的接口是金属触点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使用SC接口呢?直接将SC接口接万兆交换机,万兆网卡,何必这么转换成SFP?

网友:
总不是传输距离不够呗

网友:
SFP可以选择不同的激光,用以不同的光纤。
有适合1公里以内的激光,也有适合50公里的激光。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种机器本身价格都极贵,
且这个模块可能为消耗品,或者易损件
或者自选配件

如果做成像光猫一样焊接在主板上
那么光口损坏无法自行更换 设备就得返厂或者报废。
厂家为了省事 和延长整体设备寿命,设计成模块化可拆卸结构
用户可以自行购买 升级 更换接口模块。

网友:
设备接口密度问题。单纤模块必须成对使用,收发波长不一样,使用成本维护成本太大。
另外,这些模块都是插交换机上用的,交换机io端口位置寸土寸金

网友:
LZ发的图,两个不矛盾, 黄色的是跳线,SFP是光模块,两个联合起来,再配上交换机,才能形成完整的数据链路。
跳线的接口有ST、SC、LC等等类型,你贴的只是其中一种
SFP模块是光电转换模块,有多模、单模之分,目的是方便交换机适应性更强。因为它体积太小了,所以只能用LC接口类型的跳线。

网友:
模块设计,这个可以根据需要换不同的,也可以换网线端口,大多是机房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