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进水的柏翠pgtrvs厨房秤2kg屏显异常

楼主(2021-02-24):
之前买柏翠的面包机送了个厨房秤,面包机499¥带WiFi联网,
这个称倒也还行,量程2000g,精度0.1g,做面包烘焙够用了。
前几天突然发现电量低图标出现在屏幕上,换了新电池,
再开机发现屏幕显示乱笔画,拆开看里面进水了,屏幕漏电。
这玩意不防水。。。。。

屏幕上面贴了透明塑料片,也不防水,屏幕显然进水了

果然,电路板已经长铜绿和黑斑腐蚀了

清理干净锈迹,无水乙醇清洗干净,高压氮气吹干,还好没有大面积腐蚀到牛屎

装上再开机正常了,看到中间缺了一颗按键,像是单位切换按钮,补上之后按下就死机了,
看来板子虽然通用,但是牛屎里面的程序不一样,没法增加单位切换功能了

抓拍了开机自检画面,有电量显示图标,看样子还能显示时钟,单位有OZ和g两种

最后100g砝码,显示精度OK,可以用了

网友A:
弄干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干就好了 。

是的,得弄干洗净,幸好发现早,要是腐蚀到牛屎芯片就废了

网友B:
放一个碗去皮后用一袋盐缓慢的往碗里倒,读数会一直不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一个碗去皮后用一袋盐缓慢的往碗里倒,读数会一直不增加吗?

嘿嘿,我试过用500左右的的玻璃碗去皮之后往里加酵母,慢慢加,读数0.1g往上,加到3g妥妥的,2kg量程内用梅特勒天平和砝码验证也都吻合,所以说这个称的精度和灵敏度都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我试过用500左右的的玻璃碗去皮之后往里加酵母,慢慢加,读数0.1g往上,加到3g妥妥的,2kg量程内用 ...

我那个香山倒半袋还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香山倒半袋还是零

扔,哈哈哈,换个传感器试试看

网友C:
屏幕是用导电胶连接的这点好。我家那个是斑马纸的,屏幕缝隙那进了一点油,没多久显示就缺笔划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用导电胶连接的这点好。我家那个是斑马纸的,屏幕缝隙那进了一点油,没多久显示就缺笔划废了 ...

谢谢捧场,是的,导电胶条的安逸一些,上次帮朋宇修万用表,屏幕可以翻转的那种,就是斑马纸,老化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