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诱骗模块

楼主(2021-02-24):
最近购得一个12v诱骗模块,今天突然把他连在不同的电源上,居然都能诱骗,12v,9v,5v4.5a这几个,什么情况?
丝印30KGn,无资料...
几个图分别是实验用的电源。

新补的正反面图片

网友A:
看诱骗的是谁?用表测一下实际电压

网友:
说白了就是充电协议。

网友B:
华为5V4.5A的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C:
你这是升压模块吧

网友:
看看最后输出的电压电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诱骗的是谁?用表测一下实际电压

电压电流都是理论上该协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升压模块吧

不是,正负极反面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5V4.5A的应该是不行的吧

对啊蜡,我最奇怪的就是这个,结果居然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蜡,我最奇怪的就是这个,结果居然可以

充电器兼容qc3.0吧,不过没有写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兼容qc3.0吧,不过没有写在上面

不是,他诱骗出来的是5v4. 5a的,太奇怪了......

网友:
求链接!
紫薯布丁

网友E:
26一块,太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他诱骗出来的是5v4. 5a的,太奇怪了......

你插上220V,它照样能给你诱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插上220V,它照样能给你诱骗出来!!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一块,太贵了

3米多包邮

网友G:
请问楼主,充电头有5v,9v,12v输出,怎样调整可以选择电压呢,我买的只能诱骗到最高电压,模块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充电头有5v,9v,12v输出,怎样调整可以选择电压呢,我买的只能诱骗到最高电压,模块和你是一样 ...

这种 最高诱骗不到降一档的 买20v 电源最高12v骗出来就是12  有可调的卖 论坛有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