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开关 改双控 控制新风系统

楼主(2021-02-24):
家里的新风系统,是一个普通的双路双控开关,一个管通电,一个管强档低档
每次都需要手动去按开关,非常不方便,早都想着改成自动的,终于有一天,看到了
小米出的智能开关,但是只有双路单控,还是实现不了,所以就有了下面折腾的过程

先来一张原装小米开关的样子,外观还不错

开拆先看下有没有改装的可能性

拆开了,看到有戏,两路分别是单独的继电器控制,
开查继电器型号,是宏发的磁保持继电器,何不磁保持继电器,简单来讲就是
不会自复位,给线圈加一个正向电压脉冲,就通,加一个反向电压脉冲,就断
就是比较省电,不会一直处于线圈通电状态,

查了继电器,刚好这个型号,有单通型,也有切换型,这下就好办多了,x宝下单,3块多块一个

两个继电器拆下,打好孔位,把影响的电路部分给去除,第二路继电器的输入端也和
第一路的给分开,

两个继电器对比,原装的是4个脚,
需要买的是5个脚的,多了一路状态

把第二路继电器的输入接到第一路继电器的输出上
第二路继电器的输出为两咱,分别接到风机的高底档,
需要多加一个接线端子,所以就把原来开关给拆开
拿出来一个接线端子,还好暗盒空间够,

飞线就看看就行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外接的一个接线端子,凑合用吧

装好盖子

按键面板上激光打上字,好区分一点,下面就是简单的安装了

附上一个成品图

还有家里的新风主机,就是开发商自带的,很普通,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新风

完美实现遥控

再来一张手机米家app的界面图

到这一步就完工了,接下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过程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我感觉
小米应该也会很快会出这种双控的开关,要不然他不会选用这种继电器,欢迎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只想问楼主:光打码的字是怎么打上去的?手持半导体(二氧化碳)飞标激光雕刻(打码)机???

楼主:
单位里有激光打标机,咱借用一下,哈哈

网友:
高大上的设备啊

楼主:
咱也就是顺便用一下,怎么方便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收藏备用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B:
打码机跟雕刻机是一回事不?我单位有台雕刻机

网友(2021-05-10):
多谢楼主,能否补充一张最后接好线的开关背面图啊,新风系统一样的,正想也自己改造一下。还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C:
这么理解麻烦楼主帮忙看下是否对呢。

网友(2021-06-30):
新风系统的进风口还是要多装几层滤网,中国无论那个城市感觉灰尘都很大,更别说北方的沙尘雾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理解麻烦楼主帮忙看下是否对呢。

不好意思啊,好长时间没有来看,你改了没有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C:
这么理解麻烦楼主帮忙看下是否对呢。

不对,L孔是火线,L1不接线了

网友:
最近也在考虑把新风接入米家,虽然智能场景可以设置左右两键互锁,但是还是担心哪天场景脑子不好使同时接通,借鉴了楼主的思路,换继电器实现物理互锁。看了原理,实际上把L1接线端子的线断掉,第一个继电器出线连到第二个继电器进线上,这样一打开就是导通了常闭触点,实现睡眠开启,再触发第二个继电器后,切换到强风,这样也不需要外挂接线端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码机跟雕刻机是一回事不?我单位有台雕刻机

强度大小的事吧,小了就打码,大了就雕刻

网友:
新风系统,不错
不过现在的环境还是太差
两个月能把滤网全乎住
魔都,看上去,路边绿化也不少,
而且屋子周围也是一大片绿化公园
空气中灰尘还是比较大,双休停在院子里的汽车
两天不动也是一层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