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大家一种螺丝的名称

楼主(2021-02-24):
请问大家,电钻外壳上那种连接左右两瓣外壳的螺丝是什么名称?就是那种螺纹像自攻丝一样深,但是上下一样粗也没尖的螺丝

网友:
或叫平尾自攻螺丝

网友:
燕尾钉  字数字数

网友:
自攻割尾螺丝,可以加上“开槽”两字。厂家都给你攻好了牙,不开槽的也行,自己用普通自攻螺丝砍掉尾尖就行了,一样的。

网友:
不带尖的螺丝 规格粗度 螺纹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