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六脚的是什么元件呀~

楼主(2021-02-24):
硬盘柜烧了,看见这个糊了,又过保了,只能自己修,实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感谢感谢

网友:
应该是一个dcdc稳压芯片

网友:
SY8105ADC 丝印 NY开头 6脚 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

网友:
ny 同步降压 dc-dc ,具体型号看不清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dcdc,顺着各脚走线找一下,看看都连接到哪,连接到IC的查下IC的工作电压就知道是几伏到几伏了,大概分析下各脚作用,淘宝找同型号或者代替品都行

网友:
供电的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