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动牙刷 这2种飞利浦电机有什么区别 哪种好点

楼主(2021-02-24):
顺便说一下 电动牙刷是真的好 刷得干净得多……
现在最常见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机芯就是图片上着2种
主要是电动机完全不一样 知道的说说看哪种好些
我个人感官上比较喜欢第1种 感觉整体性比较好 模块化程度高补充:经过实际使用体验 感觉第1种电机似乎力度小一些  体积方面,第1种机芯比第2种机芯的胖一圈

网友A:
明显第二张图的振动电机好,第一张图的应该不是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第二张图的振动电机好,第一张图的应该不是飞利浦

第1种是飞利浦的,新产品的电机 sonicare2代

网友B:
刷头是伸缩的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头是伸缩的动作吗?

不是,是左右微角度高频摆动

网友C:
电动牙刷耐用吗?一直想买一个 但感觉也就2-3个月的寿命~~

网友D:
第二种好, 第一种是老款,62xx以下系列才用的, 现在基本属于淘汰了(官方价格300以下), 第二种新的官方65xx~99xx 系列都是用的这种(官方价500~2000 *_^), 个人推荐用新的68xx系列的, 性价比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好, 第一种是老款,62xx以下系列才用的, 现在基本属于淘汰了(官方价格300以下), 第二种新的官方65xx~9 ...

个人觉得6511性价比最高,一个档

网友:
电动牙刷的电机一般是两种,一是普通电机带偏心轮(价格较低的都是这种),二是所谓的磁悬浮电机,其实不是电机(不旋转,只是震动),这种比较好,也稍贵点。低端欧乐B这类的电动牙刷用的是普通电机,但他是通过传动机构使刷毛做横向运动的,与上述的不同。

网友:
一直在用欧乐B的P9000,高端和低端的欧乐B电动牙刷最大的刷区就是每分钟2.4万次和4.8万次振动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6511性价比最高,一个档

这6511同新68xx两款电机一样, 其低端版6803就是它的升级版, 新款增加了压力感应及正品刷头计数等功能,多一种清洁模式, 顶部密封胶圈及按键有更新设计,, 也才300块左右, 电子产品本着买新不买旧嘛,还是推荐68xx系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6511性价比最高,一个档

同意,高端的花里胡哨功能新鲜两天,最常用就是一个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耐用吗?一直想买一个 但感觉也就2-3个月的寿命~~

买了三个国产品牌的,用了半年多了,感觉挺好用的,几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耐用吗?一直想买一个 但感觉也就2-3个月的寿命~~

准确的来说是一两年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6511同新68xx两款电机一样, 其低端版6803就是它的升级版, 新款增加了压力感应及正品刷头计数等功能,多 ...

经你这么一说去查了下还真是,如果买新的6803确实性价比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耐用吗?一直想买一个 但感觉也就2-3个月的寿命~~

飞利浦,楼主发的第二张图的这种,我们家小朋友两个都在用,一个是买国产,保修两年好像,在保内坏了一次京东售后直接换了一个,现在还在用。另一个也是一样海外版的,两个都还在用,使用时间应该有两年了还正常,这就是使用后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好, 第一种是老款,62xx以下系列才用的, 现在基本属于淘汰了(官方价格300以下), 第二种新的官方65xx~9 ...

飞利浦(PHILIPS) 电动牙刷 儿童声波震动 HX6312/05,不到三百,这种也是楼主发的第二张图的那种声波电机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在用的,换大刷头大人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高端的花里胡哨功能新鲜两天,最常用就是一个档

儿童版的 HX6312/05最实用,就两档一个高一个低,开始使时有时间限定,后面就是很常规时间,有不同方位面刷的提示和振动到时间自动停止。

网友:
肯定震动的“往复式电机”比转子电机要好啊

网友:
振动的力度大频率高,肯定是第二种好!而且第二种有单片机控制相对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