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soshine 9V镍氢充电电池维修换电芯

楼主(2021-02-24):
9V镍氢充电电池,正常充满后是9.5V左右,这节电池充满只有8.2V,估计是有电芯坏了。

拆掉外皮,开盖

里面是7节电芯串联

取出电芯测量

正常的是1.3V左右

找到一节没有电压的,画上标记

找出另一个之前坏了2节的,这回坏了两个可以组装出一个好的了

胶带保护一下,撬起镍带,焊的不结实,没用劲镍带都没坏就下来了

另外一个拆出一切好的电芯放好位置

热熔胶固定

搬出点焊机

两个火花就点好了,装入外壳

密封前再测量一下,9.5V没问题

只用胶带粘好,为了方便下次维修就不用502粘了

外皮用透明胶粘上。修好。

还有另一种电池是这种短粗的电芯。

网友:
我猜主要是想利用下手头的工具,乐趣大于实际使用。

网友:
均衡过了吗?

网友:
乐趣在于各种捣鼓,点焊机好评

网友:
换锂电芯一步到位,一种换两串锂电芯加均衡保护板,没有自放电问题,缺点两串充电管理不太好找。另一种换4057小充电板,单节锂电芯加升压板,缺点有空载功耗。

网友A:
有电焊机就是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焊机就是任性

对,就是来秀电焊机的

网友(2022-12-08):
电芯是啥型号啊?

网友(2025-01-17):
拆过一个短粗电芯的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好